SensorTile BlueNRG使用分享与疑问

楼主:
  最近几天在开始测试板子上的蓝牙部分了,自己移植了官方的一个蓝牙程序,因为本人移植的程序为官方的STM32L476RG_NUCLEO程序,所以需要对程序中的IO口做一些基本的修改就可以使用了,在此首先对基本移植过程做一个分享,避免其他人员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走弯路浪费时间。
1、修改IO口与基本配置项,修改如下:

2、这个不用说,就可以直接下程序啦。
3、下载完成程序过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官方的APP进行连接啦。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遇到了不少的问题,在此也大概描述一下:
1、最初我是想移植出一个蓝牙程序,然后使用蓝牙调试助手进行连接,这样就方便自己以后编写安卓程序,但是尝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蓝牙配对问题,自己最初不知道配对码,本想应该会是“0000”或者“1234”,但是当我第一次输入“0000”提示连接失败过后就再也不提示输入配对码而直接提示连接失败,后来我才发现配对码原来就直接在程序中进行设置的,设置代码如下:

代码中的“123456”就是配对码,而第六个参数可以设置是否需要配对码。
经过我无数次的尝试又提示输入配对码,我输入“123456”久配对成功了,这时我开始尝试使用串口助手连接方便发送字符串,但是我尝试了很多个串口助手软件,但是都提示无法连接蓝牙,后来我下载了官方的蓝牙测试安卓软件,竟然神奇般的连接成功了,后来我猜想可能是官方做了什么限制,这个当然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这样的话我计划后期自己编写安卓程序来接收控制器发出的命令字符串是否就不可能了呢?如果官方真的需要做限制的话可以官方提供一个蓝牙包,然后我们编写安卓程序的时候直接使用一些接口也行啊,同时也希望官方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缩短我们程序员的开发周期。

程序

安卓程序

网友:
看不到图片
你说的使用串口助手是指的手机上的APP吧?
SensorDemo例程好像是Peripheral模式而不是蓝牙转串口模式如果你是android系统可以装一个BLE Scanner APP
IOS好像是LightBlue
这是我用你的例程连接后的效果

我看你的项目是“制作一套智能拐杖对老人(残疾人)的地点与运动状态进行监控,家人可以实时远程查看其状态(位置、运动、摔倒)”
如果拐杖不需要从手机获得反馈可以使用Projects\Multi\Applications\Beacon例程
简单修改后把数据直接广播出来,对APP新手来说实现起来更容易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你说的使用串口助手是指的手机上的APP吧?
SensorDemo例程好像是Peripheral模式而不是蓝牙转 ...

谢谢    我试一下  有需要的话  再联系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你说的使用串口助手是指的手机上的APP吧?
SensorDemo例程好像是Peripheral模式而不是蓝牙转 ...

我也看不到图片

网友:
首先看不到图片,看了好久也没明白你的意思
1.你所说的串口助手是什么东西?
2.你烧录的是个什么程序?
3.ST的蓝牙连接是有专门的格式的,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CentralLabs/BlueSTSDK_Android
正如上面的链接,你可以按照上面链接的要求来定义,但是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SDK已经都弄好了,你只需要将SDK移植到你的工程里面就好了。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我想要 蓝牙程序移植的部分,我也想自己写一个AP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我想要 蓝牙程序移植的部分,我也想自己写一个APP

你想要安卓代码还是SensorTile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安卓代码还是SensorTile的代码?

STM32F401RE单片机的,我有蓝牙扩展板,然后我想在单片机中移植蓝牙程序,让蓝牙能正常运行,然后再开发对应的手机蓝牙APP     具体可以加我QQ420600805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