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版本 总是提示这个问题 gmake:***no rule to make target clean

楼主:
我是按照网上的教程做的   但是  总是  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没装好,从CCS app center重新装一下,装不好的话就让别人装好的把他的拷给你,你直接添加

网友:
检查一下编译器版本,尽量使用开发手册给出的版本

网友:
把你工程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编译器没装好,从CCS app center重新装一下,装不好的话就让别人装好的把他的拷给你,你直接添加

恩恩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我的编译文件开头 添加了无关的字符   删除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