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DIY】STM32F7开发板自己造

楼主:
  我去年就想自己造个144脚STM32F7+SDRAM的板子了,针对音频处理算法开发。虽然在任性DIY活动中已经获得了一块强大的F746G-Disco,从功能上差不多是满足了我的需求,但灵活性还是不够。或者说,带的东西过于多了又显得浪费。春节假期间用了几天时间,终于把我自己设计的F7板子设计好了。
  依旧是用Eagle免费版画的图和布线,依旧是两层PCB. 我没有把握这个板子上SDRAM能不能跑通,和8层PCB的F746G-Disco相比,板子的电气性能差太多。只能等板子做回来以后调试再检验。电路图就是围绕着STM32, SDRAM为重心的,再加了一片QuadSPI的Flash ROM,剩下就是IO口按功能编组,和我需要的光纤输入输出了。高速USB口因为ULPI需要的线太难加上去了就舍弃掉,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需要做到这个板子上。SDMMC因为使用到PC9这个脚,和I2S_CKIN功能冲突了也被迫丢弃。以太网、TFT都没考虑,一则暂时没经历搞,二则板子能不能跑起来已经不确定了,多个香炉多个鬼么……

  最终的元件摆放是这样子的:为了缩短STM32和SDRAM之间的连线,就把SDRAM放在MCU的背面去了。走等长的蛇形线?我根本没经验,这个软件也没这个功能,两层板已经布得我头都要炸了。
  好歹最后还是连通了,尽管MCU下面大面积铺地不可能——地被走线割裂得支离破碎。丝印的设计我这次采用了新的标法:在功能为主的引出I/O口处,比如I2S连接,就在PCB正面标引脚功能,方便插线。而在PCB背面,同时也把GPIO引脚名也标上,这样在写程序的时候好查,不用再对照线路图或设计文档。

  PCB图:黄色标出的是3.3V VDD
  顶层,红色,GND加亮,梅红色的那几小块GND是经过过孔才和其他GND连起来的,没有在顶层直接连到周围一圈GND。

  底层,蓝色,GND加亮,浅蓝色的那几小块GND是经过过孔才和其他GND连起来的,没有在底层直接连到周围一圈GND。

  已经投出去制板,等回来焊了调才知道SDRAM究竟在这两层板上能运行得怎样。

==== 分割线 =========

  PCB打样回来了,比预计慢了几天。马马乎乎,丝印做得偏了一点。

  请主角出场了:比板子还贵的 STM32F746ZET6

  开焊,有一段时间没焊这么多腿的芯片了,手生了……加之是晚上光线不很好,颇费眼神。不过运气不错,没有发生严重的锡粘连现象。先把MCU搞定,其它能省先省。

  背后焊一些去耦电容,SDRAM和它的去耦先空着。

  焊到这个程度,简单测一下VDD GND没有短路,就准备上电测试了。拿一块STM32 Nucleo, 把SWD线和一个3.3V连出来,接到新板子上。用万用表监测一下电流。

电流稳定在10mA左右,应该没有大问题。然后,运行一下STM32 ST-Link Utility, 看SWD是否能找到STM32F746, OK. 下面就可以弄个程序测试运行了——焊个LED点个灯呀。

  我对ST的F0和F4系列已经熟悉了,F7是第一次开发,得先熟悉一下memory map. 结果手册里找不到熟悉的图——主要是想知道不同启动模式下Flash, SRAM是如何映射的到0地址的(在F0, F4下面是BOOT0引脚选择影射Flash还是Bootloader),结果发现F7里面不是这么回事,没有这个映射了。在地址0处,是 ITCM-RAM, 而 Flash 有两个地址:0x08000000也就是和F0/F4一样的,但是是从AXIM接口访问;以及0x00200000,从ITCM接口访问。F7的总线比F4更复杂了:

  呃,先不管了,就放个程序到SRAM里面去运行吧。

  就拿以前F030的某个测试改来用了,因为Timer6貌似功能是一样的。把头文件、用到的引脚改一下。Makefile也挪用老工程的。编译:
/mnt/e/_make_/arm/stm32f746z/test# make
arm gcc -c -g -O2 -Wall -mcpu=cortex-m7 -mthumb -DSTM32F746xx -I../../ST -I../../CMSIS test.c
arm gcc -nostdlib -mcpu=cortex-m7 -mthumb -T ../STM32F746ZGTx_FLASH.ld test.o gpio_config.o startup_stm32f746xx.o -o test.elf -lc
startup_stm32f746xx.o: In function `LoopFillZerobss':
E:\_make_\arm\stm32f746z\test/startup_stm32f746xx.s:11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ystemInit'
e:/arm-2014q3/bin/../lib/gcc/arm-none-eabi/4.8.4/../../../../arm-none-eabi/lib/armv7e-m\libc.a(lib_a-init.o): In function `__libc_init_array':
init.c:(.text.__libc_init_array+0x2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init'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这错是 ST原始的 startup_xxxx 那个汇编程序里面调用 SystemInit() 没有定义,因为我现在不打算用库,干脆就不管它了。启动脚本可以不用,反正现在还不用中断。于是直接Link:
/mnt/e/_make_/arm/stm32f746z/test# arm ld test.o gpio_config.o -o test.elf -entry=main -Ttext 0 -Tdata 0x20000000
把包含 main() 的目标文件 test.o 和包含 gpio_config() 的目标文件 gpio_config() 组成一个程序,以 main 为入口地址。并且把代码段指定为 0x0, 数据段指定为 0x20000000.  这两个地址都是SRAM.

  然后生成HEX文件
/mnt/e/_make_/arm/stm32f746z/test# arm objcopy -O ihex test.elf test.hex

  现在需要把 HEX 写到 0 地址的SRAM中去,我要用OpenOCD来干:
E:\OpenOCD\share\openocd\scripts>\OpenOCD\bin\open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7x.cfg
Open On-Chip Debugger 0.9.0 (2015-08-15-12:41)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auto-selecting first available session transport "hla_swd". To override use 'transport select '.
Info : The selected transport took over low-level target control. The results might differ compared to plain JTAG/SWD
adapter speed: 2000 kHz
adapter_nsrst_delay: 100
srst_only separate srst_nogate srst_open_drain connect_deassert_srst
Info : Unable to match requested speed 2000 kHz, using 1800 kHz
Info : Unable to match requested speed 2000 kHz, using 1800 kHz
Info : clock speed 1800 kHz
Info : STLINK v2 JTAG v25 API v2 SWIM v14 VID 0x0483 PID 0x374B
Info : using stlink api v2
Info : Target voltage: 3.257482
Info : stm32f7x.cpu: hardware has 8 breakpoints, 4 watchpoints

用telnet 连本机的4444端口:
Open On-Chip Debugger
> halt
target state: halted
target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Handler HardFault
xPSR: 0x41000003 pc: 0x00000036 msp: 0x20000fa8
> load_image f:/test.hex
212 bytes written at address 0x00000000
downloaded 212 bytes in 0.000000s (inf KiB/s)
> reg sp 0x20001000
sp (/32): 0x20001000
> reg pc 0x1
pc (/32): 0x00000001
> resume
>

上面蓝色标出的是输入的命令,第一条是停止CPU的执行,然后载入HEX文件到内存,接着修改 SP 寄存器,设置一个可用的堆栈在SRAM中,再把 PC 改到要执行的程序的地址(我的程序从0开始执行),最后 resume 是恢复程序的执行,就从新的 PC 开始了。LED亮起来

  因为初始化了GPIO,总电流比没有程序的状态减少。STM32F746的默认时钟是16MHz的HSI,这个电流对照手册属于合理范围。后面再把启动代码、GNU LD脚本准备一下,正儿八经下程序,然后测试SDRAM.

------------------- 更新 --------------------

SDRAM也焊上了,学习了若干知识后,终于可以读写SDRAM了。目前只是在默认的16MHz时钟下操作的,初步验证板子可用,至于高频下性能如何,我将在 "当STM32遇到SDRAM" 这个主题中分享。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ruelfox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点赞!难得见到一个用eagle的 两层板走这个东西出来确实显功夫。
8.02都出了居然已经归autodesk。
等长蛇线是这个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4OTE3MTg2NA==.html

网友:
占楼,预留

网友:
DIY精神可嘉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包装,难道是样片

网友C:
F7一片多少钱啊,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的包装,难道是样片

不是。这是武汉力源的包装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F7一片多少钱啊,赞赞赞

这款F746ZE我买的五十多RMB一片.
还买了款F765ZG就一片超过一百了……

网友:
PCB可以多打几块给战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小编,请问PCB版去哪里造?可以告诉我渠道吗?

网友D:
eagle画完楼主是转GERBER文件给厂家还是直接给PCB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agle画完楼主是转GERBER文件给厂家还是直接给PCB文件呢????

当然是给Gerber咯。
Eagle出Gerber很容易的。

网友:
不错,看后续动作

网友D:
楼主难道用的是LINUX系统么????怎么ARM命令都得自己键入呢????

网友:
楼主NB,没用IDE,而用GCC。OpenOCD是调试器吗?

网友:
eagle7可以布蛇形等长线了

网友:
老司机啊,不用id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难道用的是LINUX系统么????怎么ARM命令都得自己键入呢????

现在用的是WinXP, 下面也用了cygwin,所以有类似linux的shell环境。
arm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小程序,用来简化 arm-none-eabi-gcc,arm-none-eabi-objdump 这样的调用,直接执行arm gcc 以及 arm objdump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用的是WinXP, 下面也用了cygwin,所以有类似linux的shell环境。
arm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小程序,用来简 ...

楼主玩得太高难了。不但画板用免费的软件,编程也用免费的软件。I服了YOU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点赞!难得见到一个用eagle的 两层板走这个东西出来确实显功夫。
8.02都出了居然已经归autodesk ...

这回两层板跑SDRAM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
Eagle我一直用的是很老版本的,我偏好用轻量级的软件工具,个人偏好。不好用的地方也暂时忍了。
这个链接看标题是差分线的等长约束,还不是那种8路以上一组线等长的走法。

网友:
eagle7 免费啊。好。我现在用的画板是被坑了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回两层板跑SDRAM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
Eagle我一直用的是很老版本的,我偏好用轻量级的软件工具,个人 ...

不用管网络和信号名称。
你把你要走的8条线,先选择蛇形按钮,然后按住ctrl+shift,然后依次点击8条线线,目的是测量最长的线,然后可以松开ctrl+shift,这时候蛇形按钮保持点选的,你可以在几条短的线上开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网络和信号名称。
你把你要走的8条线,先选择蛇形按钮,然后按住ctrl+shift,然后依次点击8条线线 ...

看来我得升级我的Eagle啦,有高级功能赶紧用

网友:
两层板做F7!! 你真牛啊! 纳头便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难得见到一个用eagle的 两层板走这个东西出来确实显功夫。
8.02都出了居然已经归autode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