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画的pcb图圆形焊盘周围有层白圈怎么办

楼主:
就是单纯的白圈,没有提示,圆形焊盘上有,方形的没,没网络但是以前画的没网络的pcb焊盘正常啊,求解怎么办谢谢

网友:
你最好还是把图片贴出看看

网友A:
先确定是焊盘还是丝印层,如是焊盘应该走线和焊盘没有连接上,丝印层的应该是规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是焊盘还是丝印层,如是焊盘应该走线和焊盘没有连接上,丝印层的应该是规则问题

线应该是连上的吧?关闭了丝印层,白圈还在,白圈只在toplayer出现,不连接焊盘没有白圈。怎么改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应该是连上的吧?关闭了丝印层,白圈还在,白圈只在toplayer出现,不连接焊盘没有白圈。怎么改啊谢谢

焊盘封装的问题,换个封装
或者检查一下未连接线
或者到最后,检查一下布通率,
Report---Board Information
勾选“Routing Information”然后单击“Report”按钮
看一下布通率是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