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信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求助,请问在ZigBee SerialApp工程中 如何将UART通信改为SPI

网友:
看支持你的zigbee协议的硬件是什么,一般zigbee硬件都会有个微处理器(MCU),并且有各种接口定时器等,你可以通过SPI或者UART方式将单片机和zigbee硬件直接连起来就可以实现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