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串口波特率

楼主:
最近在调试NXP LPCxpresso54102开发板的串口通讯,波特率在115200时可以正常通讯,但是当我把波特率调高到 921600 时通讯就出问题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波特率时钟怎么设置的?分频系数多少?设置模式?等等,一堆前提需要提供

网友B:
无法支持这么高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时钟怎么设置的?分频系数多少?设置模式?等等,一堆前提需要提供

我是调用 board.c 里面的 Board_Debug_Init() 函数来对串口进行初始化的,只是把 board.h 中的 DEBUGBAUDRATE 改为 921600,然后初始化后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法支持这么高波特率

为什么会支持不了这个波特率呢?这个芯片挺强大的呀,还是说有其他决定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支持不了这个波特率呢?这个芯片挺强大的呀,还是说有其他决定因素?

The actual USART bit rate depends on the delays introduced by the external trace, the
external device, system clock (CCLK), and capacitive loading. Excluding delays
introduced by external device and PCB, the maximum supported bit rate for USART
master and slave synchronous modes is 24 Mbit/s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actual USART bit rate depends on the delays introduced by the external trace, the
external de ...

可是 921600 还不到 1Mbit/s。
这段话是从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D:
抓下波形看lpc54102有没有发出正确的波形咯
也有可能是接收方接收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抓下波形看lpc54102有没有发出正确的波形咯
也有可能是接收方接收不了呢

同一个接收方,我用lpc54102不能正常通讯,用其他芯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