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好像买到真的C0G电容

楼主:
年前在淘宝店里买了几个C0G电容,2毛钱一个
收到以后看着颜色不对
找到淘宝店家
按照这个贴子里的大神回复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8712&highlight=C0G
比较“专业”的和商家唠了一次
商家承认发货时发错了
把X7R当成C0G
又给我补发
年后收到,颜色上看着像C0G的

[

3300pf 1206 X7R电容

貌似3300pf 1206 C0G电容

以前也在淘宝上买过C0G的电容

为了提醒买家,我还故意把字体加粗了

店家给报的价和普通电容一样

0603 50V 47nF c0g在mouser上都要1块多钱一个

想想就不是C0G的

也许X7R都不是

在淘宝上买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买家都不会理会这些参数

有时候只用到几颗,十几颗这样的电容

要是买一盘回来也不现实

买几颗回来

这些指标没有专业设备很难测试

直接焊到PCB上调试又不定会带来多少麻烦

网友A:
我想问问有没有见过更白一点的电容,差不多是纯白色的,这样的电容一般是仕么电容

网友B:
外观颜色很难区别C0G和普通电容的
特别是淘宝上的,况且和普通价格一样,想想都有点怀疑
C0G在mouser上都要1块多钱一个,那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看到好多白色的,拆下来测没有容量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好多白色的,拆下来测没有容量是什么情况

怎么测的,万用表测也可以
在贴片电容LCR测试仪上,选定频率测的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的,万用表测也可以
在贴片电容LCR测试仪上,选定频率测的还是比较准的

用的万用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有没有见过更白一点的电容,差不多是纯白色的,这样的电容一般是仕么电容

电容材料和颜色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一搬小容值的好像白色的比较多
射频板上经常会看到
好像都是C0G(NP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好多白色的,拆下来测没有容量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容易太小了,显示不出来呢?
比如1.2pf 3.3pf这样容值

网友D:
我是直接在嘉立创少量买的,价格比淘宝贵些但是放心。要分辨C0G还是X7R方法很多,LCR是一种,还有用信号发生器加示波器,或者最简单的用普通带电容测试功能的万用表,用个电吹风吹吹也能大致比较,C0G温漂小,并且加直流偏置容量变化也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颜色很难区别C0G和普通电容的
特别是淘宝上的,况且和普通价格一样,想想都有点怀疑
C0G在mouser上都 ...

这次卖家又补发了一次,估计不能错了
这个卖家店铺里射频方面的器件比较多

一会儿焊上测一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在嘉立创少量买的,价格比淘宝贵些但是放心。要分辨C0G还是X7R方法很多,LCR是一种,还有用信号发 ...

我用示波器测量过普通电容
没看到什么效果
难道是示波器ADC的分辨率太低了吗?

网友F:
防不胜防啊!建议:到实体店家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防不胜防啊!建议:到实体店家购买。

小地,电子城里的东西还不如淘宝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示波器测量过普通电容
没看到什么效果
难道是示波器ADC的分辨率太低了吗?

跟分辨率无关,这个方法是要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阶跃信号,并且要有一定的直流偏置电压,然后观察波形,原理是X7R这类电容在直流偏置下容量会变化比较大,示波器观察RC回路充放电时间就能简单估计出容量变化,要是你会范强的话,上油罐看看那个EEVBLOG里面DAVE有个专门的视频

网友D:
我估摸着你这个C0G是不是用在哪个ADC前端上的?最近在玩什么新东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摸着你这个C0G是不是用在哪个ADC前端上的?最近在玩什么新东东吗

还是以前那个LTC2380-24

网友:
好牛的ADC啊 , 好羡慕啊,也想玩,可是搞不到片子  我手里倒是还有2片前几年38HOT论坛上买的样片LTC2376CMS-20,应该是PIN兼容的吧,一直也没做板子,这么高精度有是高速的ADC没个4层板是搞不来的,外围电路零件这些个也是非常有难度

网友:
和LTC2376CMS-20引脚兼容
我最终的PCB大概就是和这个一样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highlight=2380-24
你要是能用上我可以给你寄一片PCB过去

网友:
只看颜色可不靠谱,Y5V电容也是浅色的,需要用加热测容量法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