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贼船,想下真难!关于STHAL的感觉

楼主:
     因为近来做STM32F429,用到STM32CubeMX,感觉非常方便,特别是外围的配置一目了然,随后的项目就以此为基本,做了起来!

       STM32CubeMX用的是HAL库,(本来对ST的库就很反感):
                   库中的函数是怎么用的,为什么这样用,要掌握它,还是要看手册,而看了手册,又要和库结合,因为库与手册上的寄存器没有什么联系, ---------害人:又要多学它的库。
                  库函数中,用到很多结构体,有些成员是与寄存器无关的,只是保存外围的状态而已, ----- 如果中途改来直接写寄存器,这些状态就没有更改, 导致错误 -------程序进入Error_Handler()或硬件错误!

         真是害人的库啊,对我这个喜欢看手册来掌握CPU的人,打击很大!

网友:
大神也有心烦的事啊

网友:
可以试试mbed

网友A:
你即然上了贼船就别想下了,我在贼船上混了不久,看来真是同志啊

网友:
现在好多厂家都在推库
好处是不同型号间的代码移植起来比较方便

以前用NXP的LPC1788和ADI的ADUCM36X时都是直接操作寄存器
例程简单,用起来也方便,就是移植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即然上了贼船就别想下了,我在贼船上混了不久,看来真是同志啊

好久没见你露面了,是发财才回来?

网友:
是这个道理

网友C:
用库方便,我调完了会改成寄存器操作,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库方便,我调完了会改成寄存器操作,速度会快很多

对,我也不赞成使用库,有时间改就会把它改成寄存器直接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见你露面了,是发财才回来?

我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不赞成使用库,有时间改就会把它改成寄存器直接写入

老兄,不用库是不行地,这个我早就说过。是不是在咱坛子里说,我就忘了。首先USB那块你自己写是通不过的。因为协议太麻烦。再有CAN那块,你不参考例程是调不通的,还有网络那块更是不用说了。这么说吧。你简单的应用,比如UART是可以用寄存器的,坚决不同意完全用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不赞成使用库,有时间改就会把它改成寄存器直接写入

ST公司的攻城师都很蠢么,没有事开发个库。用库是更高的一个档次,就像你的手机软件升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库方便,我调完了会改成寄存器操作,速度会快很多

调通了又调回去,我是不会干这种事地,因为库本身就避免了你的程序出错,你为了追求速度又变为寄存器。这是不画蛇添足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通了又调回去,我是不会干这种事地,因为库本身就避免了你的程序出错,你为了追求速度又变为寄存器。这 ...

一旦用它的库,再想不用就非常麻烦。
用它 的库时,还要详细地掌握它的每个函数的功能特点,又多了些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公司的攻城师都很蠢么,没有事开发个库。用库是更高的一个档次,就像你的手机软件升级。

手机软件越升级越慢,占存储越多

网友D:
对于公司多人合作模式来说,用库方便作不同应用的移植。但对于个人来说,我以前也一直偏向于看手册进行寄存器操作,感觉对寄存器操作才能更加熟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旦用它的库,再想不用就非常麻烦。
用它 的库时,还要详细地掌握它的每个函数的功能特点,又多了些麻 ...

就是让你中招,怎么上了贼船,想洗手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公司多人合作模式来说,用库方便作不同应用的移植。但对于个人来说,我以前也一直偏向于看手册进行寄存 ...

又回到寄存器还是库的原点上了,我前面的贴子也说过,最好两者结合用,这样高难的我也可以用,寄存器的也可。

网友:
库肯定比寄存器高级。
高级的东西使用方便,容易移植,容易共享,好处多多。但是越高级的东西,通常效率越低,能发挥的余地越少。用寄存器的话,对设计者的要求很高,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人与机器的效率。
就像照相机,傻瓜照相机人人会用,但是照片千篇一律。手动照相机使用麻烦,但是可以拍出摄影师想要的效果。
当然从发展的观点看,傻瓜型的东西将越来越多,汽车都要自动驾驶了不是!重要的前提是:设计傻瓜产品的必须是一个聪敏绝顶的家伙,否则就是一个灾难。

网友:
STM32L152RE   USB部分不用库一个星期调不通,最后上了库就好了,希望后入者不要入坑,直接用官方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