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手编程

楼主:
这一部分介绍一下如何进行编程并实现1-2个简单的演示程序。
硬件准备:编程线缆、安装了sensortile核心板的扩展支架板、STM32-NUCLEO板子一块(这里选用F413-NUCLEO),micro-USB线缆两条,PC一台,手机一台
软件准备:Keil MDR-ARM 5ST-LINKUtility,
编程环境的准备过程如下:
1、将STM32-NUCLEO上面的CN4的跳线帽移除,使用编程线缆连接STM32-NUCLEO板的CN6接口与sensortileSWD接口连接,如下图
2、给STM32-NUCLEOsensortile上电。
3、安装ST-LINKUtility,安装的过程中同时也会装好相关驱动。
4、打开ST-LINKUtility,点击Target——connect,查看是否成功连接并识别到设备
注意那个Device family显示必须是L4系列的。
5、下载演示固件包。下载地址为:
6、下载完之后解压,里面总共包含了三个程序,下面选择其中的DataLog演示程序来演示,位置在en.stsw-stlkt01\v1.2.0\Projects\SensorTile\Applications\DataLog\MDK-ARM中。
7、打开工程,首先打开main.c文件,找到这两个位置:

修改参数,其中DATA_PERIOD_MS是控制串口数据记录的频率,SendOverUSB是控制记录数据的方式,0代表写到SD卡上,1代表通过USB输出。
8、编译工程,然后打开调试界面,同时打开串口调试软件putty。注意,这里要选择的是那个sensortileUSB口虚拟出的串口来打印数据,而不是选择仿真器的模拟串口。即笔者这里选择的应该是COM13
9、随后即可在putty上面看到打印出的数据。包含了加速度、旋转角速度、磁场强度、气压等。如果选择的是支架板还可以看到温湿度数据。
10、如果采用的是批量下载方式,则可以将.bin文件通过ST-LINK Utility下载到板子上。如果用的是Nucleo板上面的ST-LINK可以将.bin文件直接复制到NODE_F413ZH那个虚拟出的串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