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线烧写后,断电再上电,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感觉是复位不成功

楼主:
MSP430在线烧写后,断电再上电,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感觉是复位不成功

网友:
手动复位一下看看芯片能正常运行不

网友:
在确保程序正确且下载成功的情况下,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试试调大一点RST管脚的电容值,可能是电容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