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比较器正端反馈电阻什么作用?

楼主:
LM393比较器正端反馈电阻什么作用?

R43 2M作用

R43 2M作用

网友:
在线等待

网友:
提供一点正反馈。这点正反馈使得比较器产生一点滞回,所以这个比较器实际上是一个滞回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
滞回比较器的主要作用是:在输入信号带有噪声且变化较缓慢时,输出不会在翻转的边沿产生多次翻转的毛刺。

网友:
加反馈相当于多了一个频带,这个频带的作用就是固定住比较器的状态,多了一个缓冲区,当负端输入变小的时候,并不是比正端输入小就可以引起电平变化 而是要小于正端输入-缓冲带宽度

网友:
正常的迟滞比较器正端有输入电阻的 计算出变化的电压

网友:
同相输入端加反馈,那当然构成正反馈。
如3楼gmchen所说,使得该比较器具有滞回特性。
这样的滞回特性,也称为施密特特性,这样的比较器称施密特比较器。
数字电路中,74HC14、74HC132等也具有施密特特性,称为施密特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