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款FPGA(CPLD)开发板

楼主:
一个开发板包含FPGA(CPLD)+微处理器+USB PHY芯片包含一个USB口和若干个I/O口

USB接到电脑上,通过上位机程序设置不同I/O的用途

执行配置后进入工作模式
例如开发板可以把P1,P2,P3,P4配置成SPI模式的几条数据线
接收USB数据,把数据通过这4条线输出
读取SPI数据并通过USB发送到电脑

还可以把P1,P2,P3,P4,P5,P6,P7,P8配置成并行输出模式,接高速DAC
从USB收到数据后根据指定时序通过这几个I/O输出

或者把P1,P2,P3,P4,P5,P6,P7,P88配置成输入模式,P9配置成时钟输出,接收高速ADC数据

有这样一个开发板后就可以通过电脑实现任何高速数字通信,比如数据采集等等,是不是很方便?

这样的开发板能做出来吗?

网友A:
可以看下 FTDI 的开发板

网友B:
自己画一块呗,或者MCU的话用NIOS II软核也行啊,只要FPGA容量够大,这种情况一般对MCU没什么高的性能要求,我好多年前自己做过一片EP2C8+512KB SRAM+CY68013的板子用来做ADC数据采集,如果ADC输出数据不是太快,直接CY68013A单片也都能实现你要的功能了,不过向你LTC3780-24这种片子都是高速SPI也只能是FPGA了。淘宝上应该也能找到FPGA+SDRAM+CY68013A这类的板子卖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 FTDI 的开发板

FTDI GPIO的控制速度好像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一块呗,或者MCU的话用NIOS II软核也行啊,只要FPGA容量够大,这种情况一般对MCU没什么高的性能要求 ...

LTC2380-24 最大速率为24bit * 1.5M SPI速度36M普通带USB HS的单片机就可以实现了电脑采集了
像一些串口或并口的高速AD对时序要求比较高,单片机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FTDI GPIO的控制速度好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