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7845

楼主(2017-02-14):
ADS7845
用ADS7845做五线触摸屏,屏幕坐标读取出来不稳定且屏端点坐标差值小,求其实用电路及程序

网友A:
用触摸笔点看能稳定不?手的接触面积太大,按压的轻重会导致电阻变化,对应的就是位置变化了。
要么需要改善算法。有时还要做非线性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