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有源负载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
大家好,麻烦帮我分析下下列电路:
电路是有源负载差分放大电路,一般是单端输出,本电路是双端输出,请问有没有问题呢?谢谢大家

网友:
“本电路是双端输出”
电路中看,是左右两侧各一个负载,均为单端输出。

“请问有没有问题呢?”
那要看你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能够实现就是没有问题,不能够实现当然就是有问题。

网友:
估计楼主的想法是将在集成电路中常见的电流镜负载改为两个恒流源负载,实现双端输出。但是这两个负载晶体管存在很大问题。
第一:按照楼主的接法,偏置电阻从集电极到基极,这是一种电压负反馈结构。电压负反馈使得输出阻抗下降,这恰恰与楼主要求的恒流源负载南辕北辙。
第二:这种接法的晶体管静态电流与晶体管的BETA严重相关,在不能完全确定beta的前提下,很难做到与下面两个放大管的匹配。
第三:在集成电路中,由于容易做到晶体管的vbe以及温度都是匹配的,但若楼主这个电路是用分立元件构成的话,很难做到上面两个晶体管的匹配,那样的话很可能出现很大的输出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