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4052ad单片机独立按键失灵

楼主:
stc单片机用排线连接独立按键板,用一只手摸排线另一只手按按键,按键失灵或抖动,松开排线按键恢复正常这是什么情况? io口没有外接上拉电阻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检查排线有没有短路或短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电阻。手按和不按时的区别。或者,从新找几条线,焊好。

网友:
如果能排除接触不良,那么就是感应干扰所致,加上拉电阻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