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程序case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
#define PWM_A_ON {P2DIR|=BIT1;P2DIR&=~(BIT2+BIT4);P2SEL|=BIT1;P2SEL&=~(BIT2+BIT4);}                                    //A+输出PWM信号
#define PWM_B_ON {P2DIR|=BIT2;P2DIR&=~(BIT1+BIT4);P2SEL|=BIT2;P2SEL&=~(BIT1+BIT4);}                                    //B+输出PWM信号
#define PWM_C_ON {P2DIR|=BIT4;P2DIR&=~(BIT1+BIT2);P2SEL|=BIT4;P2SEL&=~(BIT1+BIT2);}                                    //C+输出PWM信号
#define PWM_OFF {P2DIR&=~(BIT1+BIT2+BIT4);P2SEL&=~(BIT1+BIT2+BIT4);TA1CCR0=0;TA1CCR1=0;TA1CCR2=0}                    //关闭PWM输出

#define STEUER_A_H {PWM_A_ON}
#define STEUER_B_H {PWM_B_ON}
#define STEUER_C_H {PWM_C_ON}

#define STEUER_A_L {P2DIR|=BIT0+BIT3+BIT5;P2OUT|=BIT0;P2OUT&=~(BIT3+BIT5);}                                  //打开NA-场效应管
#define STEUER_B_L P2DIR|=BIT0+BIT3+BIT5;P2OUT|=BIT3;P2OUT&=~(BIT0+BIT5);}                                  //打开NB-场效应管
#define STEUER_C_L {P2DIR|=BIT0+BIT3+BIT5;P2OUT|=BIT5;P2OUT&=~(BIT0+BIT3);}                                  //打开NA-场效应管
#define STEUER_OFF {P2DIR&=~(BIT0+BIT1+BIT2+BIT3+BIT4+BIT5);PWM_OFF;}
#define FETS_OFF {P2DIR&=~(BIT0+BIT1+BIT2+BIT3+BIT4+BIT5);P2OUT&=~(BIT0+BIT1+BIT2+BIT3+BIT4+BIT5);}

#define HIGH_A_EIN {P2DIR|=BIT1;P2OUT|=BIT1;}
#define HIGH_B_EIN {P2DIR|=BIT2;P2OUT|=BIT2;}
#define HIGH_C_EIN {P2DIR|=BIT4;P2OUT|=BIT4;}

#define LOW_A_EIN {P2DIR|=BIT0;P2OUT|=BIT0;}
#define LOW_B_EIN {P2DIR|=BIT3;P2OUT|=BIT3;}
#define LOW_C_EIN {P2DIR|=BIT5;P2OUT|=BIT5;}

#define SENSE_A {CACTL1|=CAEX;CACTL2 = P2CA0+P2CA2+P2CA3; }                                                                                                    //NULL_A连接CA-
#define SENSE_B {CACTL1|=CAEX;CACTL2 = P2CA4+P2CA2+P2CA3; }                                                                                                    //NULL_B连接CA-
#define SENSE_C {CACTL1|=CAEX;CACTL2 = P2CA0+P2CA4+P2CA2+P2CA3; }                                                                                                    //NULL_C连接CA-

#define SENSE ((CACTL1&CAIFG))
#define SENSE_L (!(CACTL2&CAOUT))                                                                                                    //MITTEL电压低于NULL_X时表达式为真
#define SENSE_H ((CACTL2&CAOUT))                                                                                                    //MITTEL电压        高于NULL_X时表达式为真
#define ENABLE_SENSE_INT {CACTL1 |= CARSEL+CAON+CAIE;}                                                                                                    //打开并使能CA中断
#define DISABLE_SENSE_INT {CACTL1 &= ~(CARSEL+CAON+CAIE);}                                                                                                    //关闭并禁用CA中断
#define SENSE_FALLING_INT ((CACTL1|=CAIES))                                                                                                    //设置CA下降沿中断
#define SENSE_RAISING_INT ((CACTL1&=~CAIES))                //设置CA上升沿中断

void Manuell(void);
void TA0_Init();
unsigned int SetDelay(unsigned int t);
char Check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w);
//########################################################################
unsigned char Phase=0;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untMilliseconds=0;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TA0_Init();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LFXT1S_2;

          DISABLE_SENSE_INT;

          TA1CTL = TASSEL_1 +TACLR+MC_1;
          TA1CCR0 =12000;
          TA1CCR1=5000;
          TA1CCTL1=OUTMOD_7;
          TA1CCR2=5000;
          TA1CCTL2=OUTMOD_7;

          while(1)
          {
                 Delay_ms(500);
                  Manuell();
                  Phase++;
                  Phase%=6;
          }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
{
        CountMilliseconds++;
}
//########################################################################
//
unsigned int SetDelay(unsigned int t)
{
        return(CountMilliseconds+t-1);
}
#pragma vector=COMPARATORA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OMPARATORA()
//########################################################################
{
        unsigned char sense=0;
        do
        {
        if(SENSE_H)
                sense=1;
        else
                sense=0;
        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if(sense)
                {
                        STEUER_C_L;
                        SENSE_FALLING_INT;
                        SENSE_B;
                        Phase++;
                }
                else
                        STEUER_B_L;
                break;
        case 1:
                STEUER_C_L;
                if(!sense)
                {
                        STEUER_B_H;
                        SENSE_A;
                        SENSE_RAISING_INT;
                        Phase++;
                }
                else
                        STEUER_A_H;
                break;
        case 2:
                STEUER_B_H;
                if(sense)
                {
                        STEUER_A_L;
                        SENSE_FALLING_INT;
                        SENSE_C;
                        Phase++;
                }
                else
                        STEUER_C_L;
                break;
        case 3:
                STEUER_A_L;
                if(!sense)
                {
                        STEUER_C_H;
                        SENSE_RAISING_INT;
                        SENSE_B;
                        Phase++;
                }
                else
                        STEUER_B_H;
                break;
        case 4:
                STEUER_C_H;
                if(sense)
                {
                        STEUER_B_L;
                        SENSE_FALLING_INT;
                        SENSE_A;
                        Phase++;
                }
                else
                        STEUER_A_L;
                break;
        case 5:
                STEUER_B_L;
                if(!sense)
                {
                        STEUER_A_H;
                        SENSE_RAISING_INT;
                        SENSE_C;
                        Phase=0;
                }
                else
                        STEUER_C_H;
                break;
                }
        }
        while((SENSE_L&&sense)||(SENSE_H&&!sense));
}
//########################################################################
//
void Manuell(void)
//########################################################################
{
        switch(Phase)
        {
        case 0:
                STEUER_A_H;
                STEUER_B_L;
                SENSE_C;
                SENSE_RAISING_INT;
                break;
        case 1:
                STEUER_A_H;
                STEUER_C_L;
                SENSE_B;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case 2:
                STEUER_B_H;
                STEUER_C_L;
                SENSE_A;
                SENSE_RAISING_INT;
                break;
        case 3:
                STEUER_B_H;
                STEUER_A_L;
                SENSE_C;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case 4:
                STEUER_C_H;
                STEUER_A_L;
                SENSE_B;
                SENSE_RAISING_INT;
                break;
        case 5:
                STEUER_C_H;
                STEUER_B_L;
                SENSE_A;
                SENSE_FALLING_INT;
                break;
        }
}
//########################################################################
//
void TA0_Init()
//########################################################################
{
        TACTL=TASSEL_2+MC_1;
        CCTL0 = CCIE;
        CCR0=1000;
        _BIS_SR(GIE);
}

//########################################################################
//
//########################################################################
char CheckDelay(unsigned int t)
{
        return(((t-CountMilliseconds)&0x8000)>>8);
}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w)
{
        unsigned int akt;
        akt=SetDelay(w);
        while(!CheckDelay(akt));
}
//########################################################################
为什么会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网友A:
新手就是截图截不到重点,要把报告的错误发出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就是截图截不到重点,要把报告的错误发出来才行。

被发现了,哈哈

网友A:
暂不说缺少大括号的事,你这种风格的宏定义明显是存在问题的,没出现问题是因为单个语句你都放在else语句里面用了,如果
if (xxx)
   PWM_A_ON;
else
   PWM_OFF;
这样用就有问题的,块+;=两个语句。这样很容易出错

网友:
可以改成这样的形式:
do{P2DIR|=BIT0+BIT3+BIT5;P2OUT|=BIT0;P2OUT&=~(BIT3+BIT5);}while(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不说缺少大括号的事,你这种风格的宏定义明显是存在问题的,没出现问题是因为单个语句你都放在else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