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线之前,就已经设置了布线规则,但是自动布线的时候还是没有按照我的规则

楼主:
file:///C:\Users\jwt\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68017873\QQ\WinTemp\RichOle\8T0QW0AUV~CEI(HO2T8)`XP.png如图所示,我明明已经设置了布线规则,为什么在自动布线后,GND地线,还是按照一般布线的规则进行布线的?望大神给予解答

网友A:
把第一个规则中的宽度,后边的对号先勾下去,等地布完了再打开。或都自已先手动布地线。然后,锁定后再自动布线。这个电路不复杂。用手动布就行了。自动布只是看看能否布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第一个规则中的宽度,后边的对号先勾下去,等地布完了再打开。或都自已先手动布地线。然后,锁定后再自动 ...

好的。谢谢

网友:
优先级问题。。你要注意下你的优先级。如果你的一般布线规则的优先级高于你另外的那个规则的话,当然就被按照一般布线规则进行布线了。

网友:
我修改了,已经达到要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