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直角线出现是不允许的吗?

楼主:
画圈的地方就是我说的直角。
以其他方式连接到邮边的线,也会形成一个锐角和一个钝角。
记得好像锐角也是不允许的。

网友A:
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是问题:一是射频信号,有阻抗变化问题;二是极细的线,直角处有过度腐蚀的危险。

网友:
不是不允许,是尽量避免
射频电路,高频电路尤其不要这样
比如,经常,骑电动车的时候,要养成严格遵守红绿灯,可能偶尔创一下没有出事,
当开汽车时是必须要遵守红绿信号灯一样到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允许,是尽量避免
射频电路,高频电路尤其不要这样
比如,经常,骑电动车的时候,要养成严格遵守红 ...

这样的,懂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种情况下才是问题:一是射频信号,有阻抗变化问题;二是极细的线,直角处有过度腐蚀的危险。

射频,高频电路。
过渡腐蚀??不懂这个

网友A:
过度腐蚀是由于在印制板制作时,要用三氯化铁溶液腐蚀,当腐蚀处存在角度,则在这个角落里容易积聚腐蚀剂,从而产生腐蚀过度。角度越小越容易发生过度腐蚀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射频,高频电路。
过渡腐蚀??不懂这个

如果导线画成90度直角,直角外部尖端处腐蚀得比直线处要快(三面有液体流动),会形成圆角。结果是此直角处线的宽度变细,叫过度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度腐蚀是由于在印制板制作时,要用三氯化铁溶液腐蚀,当腐蚀处存在角度,则在这个角落里容易积聚腐蚀剂, ...

懂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导线画成90度直角,直角外部尖端处腐蚀得比直线处要快(三面有液体流动),会形成圆角。结果是此直角处 ...

嗯嗯,懂这个词的意思了。
感谢

网友E:
就楼主的处理方法(两边各加斜角)而言,完全可以,这也是常规电路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楼主的处理方法(两边各加斜角)而言,完全可以,这也是常规电路的解决办法。

好的。谢谢
因为刚才看见别的帖子有说道直角的问题,所以想想问问。

网友:
你仔细看这个直角,人家处理过的哦。。。。有好几种处理方法,但是我常用的就是有些地方逼得不得不走直角的时候,在直角的地方,放置45度方向的fill使之变成钝角。你操作了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没问题 只要不是高速

网友:
必须弯的就弯, 不必要的地方的话, 直角就直角吧, 细节就不管了. 最近弄了好几块类似的局部测试板

网友F:
我看了一片老外的文章,仔细计算了锐角带来的分布电容的影响,结论是GHz以下不用考虑,忽略不计。
所以,你那个直角,不是那种GHz的信号都OK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导线画成90度直角,直角外部尖端处腐蚀得比直线处要快(三面有液体流动),会形成圆角。结果是此直角处 ...

现在的工艺基本上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这是昨天刚收到的多层阻抗板, 红箭头处还有一个直角没倒角, 这个线宽是0.11mm
这是我们第二颗BGA芯片的测试板之一, 这块板上很多脚没拉, 要完整测试得好多块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工艺基本上是不可能出问题的, 这是昨天刚收到的多层阻抗板, 红箭头处还有一个直角没倒角, 这个线 ...

虽说“现在的工艺基本上是不可能出问题的”,还是画成两个45度角比较放心,也好看。

网友:
如果说外侧加工过度, 那么同理内侧可能会不足, 线宽可能并不会过细, 但可能直角会变成一个小小的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说“现在的工艺基本上是不可能出问题的”,还是画成两个45度角比较放心,也好看。

是的, 所以我16楼发的那块板子, 就箭头处有一个没倒角, 其它的地方我都倒了角, 百密一疏啊, 不过这也不是正式板, 无所谓了, 正式产品肯定得重做, 不然拿出去有损形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一片老外的文章,仔细计算了锐角带来的分布电容的影响,结论是GHz以下不用考虑,忽略不计。
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