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06)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储能电感的计算

楼主:
1-3-2.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储能电感的计算

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储能电感的计算方法与前面“串联式开关电源储能滤波电感的计算”方法基本相同,计算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中储能电感的数值,也是从流过储能电感的电流为临界连续电流状态进行分析。但须要特别注意,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中的储能电感仅在控制开关K关断期间才产生反电动势向负载提供能量,因此,流过负载的电流比串联式开关电源流过负载的电流小一倍,即:当占空比小于0.5时,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中流过负载R的电流Io只有流过储能电感L最大电流iLm的四分之一。

根据(1-21)式:
iLm =Ui*Ton/L —— K关断前瞬间 (1-21)
(1-21)式可以改写为:
4Io = Ui*T/2L —— K关断前瞬间 (1-28)

式中Io为流过负载的电流,当D = 0.5时,其大小等于最大电流iLm的四分之一;T为开关电源的工作周期,T正好等于2倍Ton。
由此求得:

L = Ui*T/8Io —— D = 0.5时 (1-29)
或:
L > Ui*T/8Io —— D = 0.5时 (1-30)

(1-29)和(1-30)式,就是计算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中储能电感的公式。同理,(1-29)和(1-30)式的计算结果,只给出了计算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储能滤波电感L的中间值,或平均值,对于极端情况可以在平均值的计算结果上再乘以一个大于1的系数。

当储能电感L的值小于(1-29)式的值时,流过滤波电感L的电流上升率将增大,如果流过滤波电感L的电流iL为连续电流,输出电压Uo将会升高;如果为了维持滤波输出电压Uo不变,则必须要把控制开关K占空比D减小,但占空比D的减小将会使流过储能电感的电流iL出现不连续,从而使滤波输出电压Uo的电压纹波增大。

如果流过滤波电感L的电流iL不是连续电流,储能电感L的减小,将会使流过储能电感的电流iL不连续的时间变长,电源滤波输出电压Uo不但不会升高,反而会使反转式串联开关电源滤波输出电压Uo的电压纹波显著增大。

当储能滤波电感L的值大于(1-29)式的值时,流过储能电感L的电流上升率将减小,输出电压Uo将降低,但滤波输出电压Uo的电压纹波显著减小;如果为了维持电源滤波输出电压Uo不变,控制开关K必须要把占空比D增大,而占空比D的增大又会使流过储能电感的电流iL不连续的时间缩短,或由电流不连续变成电流连续,从而使电源滤波输出电压Uo的电压纹波降低。

文章来自网络摘抄,原作者未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不错,看了增长点知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