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至简设计法的数字时钟设计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njiggih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明德扬科技教育有限公司
官  网:www.mdy-edu.com
淘  宝:mdy-edu.taobao.com
QQ 群:97925396

至简设计法数字时钟视频链接:http://www.mdy-edu.com/article_cat/video?id=20

数字时钟是常见的毕业设计题目。我们做毕业设计时,一般使用数码管来显示数字。小时、分钟和秒钟各两位数字,所以需要用到6位的数码管。
如果平时不动手,要做这个毕业设计,很多人都会觉得挺难的。收集到的代码,其风格也是五花八门,第一感觉是貌似能看懂,但就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出来的。
其实如果有正确的设计思路和方法,其实现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下面我们就核心的数字模块为例,讲解如何使用至简设计法来实现。

数字模块的功能,是产生6个信号,分别表示时十位、时个位、分十位、分个位、秒十位和秒个位的值。例如上述信号值依次为2、1、4、3、5、9时,则表示时间为21点43分59秒。
仔细观察6个信号,每个单独来看,其数字都是递增的,增加到一定数后就清零。以秒个位为例,开始时值为0,然后是1、2、3依次增加,直到变成9后,然后变成0,再次循环。其他信号都是相同的规律。这些依次递增的信号,就是计数器。
我们认识到这些信号是计数器,那就好办了,明德扬最擅长就是计数器的设计。计数器设计只需要考虑两点,什么时候加1和要数多少个,明确这两个问题后,剩下的就是套用明德扬计数器模板了。
以秒个位这个计数器为例,这个计数器加1的条件是什么呢?到了1秒就加1。那我们怎么知道1秒钟时间到了呢?FPGA是通过数时钟周期数来确定时间的。例如下图,假设时钟频率是50MHz,即时钟周期是20ns,cnt是每个时钟加1,则当cnt==99时,就说明数了100个时钟周期,也就是时间是100*20=2000ns了。

同样的道理,1秒钟时间,我们就是数1s/20ns= 50_000_000个时钟周期。我们也认识到这个cnt也是计数器,其加1条件是“1”,要数50_000_000个数。我们套用明德扬计数器模块,即有下面代码。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 1 ;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50_000_000-1;

代码中,always语句除了名字后,完全套用模板,不用更改。加1条件体现在第13行,要数多少个体现在第14行。

确定了cnt后,那么秒个位的加1条件就非常明确了,就是cnt数到50_000_000个,也就是end_cnt有效的时候。所以秒个位的加1条件是end_cnt。
秒个位要数多少个数字呢?由0到9,因此有10个。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秒个位的代码如下表。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miao_g <= 0;
        end
        else if(add_miao_g)begin
            if(end_miao_g)
                miao_g <= 0;
            else
                miao_g <= miao_g + 1;
        end
    end

    assign add_miao_g = end_cnt;
    assign end_miao_g = add_miao_g && miao_g == 10-1;

用类似于秒个位的思考方法,我们可以得到秒十位、分个位、分十位、时个位和时十位的代码,完整的代码如下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 1 ;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50_000_000-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miao_g <= 0;
        end
        else if(add_miao_g)begin
            if(end_miao_g)begin
                miao_g <= 0;
            end
            else begin
                miao_g <= miao_g + 1;
            end
        end
    end

    assign add_miao_g = end_cnt;
    assign end_miao_g = add_miao_g && miao_g == 10-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miao_s <= 0;
        end
        else if(add_miao_s)begin
            if(end_miao_s)begin
                miao_s <= 0;
            end
            else begin
                miao_s <= miao_s + 1;
            end
        end
    end

    assign add_miao_s = end_miao_g;
    assign end_miao_s = add_miao_s && miao_s == 6-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fen_g <= 0;
        end
        else if(add_fen_g)begin
            if(end_fen_g)begin
                fen_g <= 0;
            end
            else begin
                fen_g <= fen_g + 1;
            end
        end
    end

    assign add_fen_g = end_miao_s;
    assign end_fen_g = add_fen_g && fen_g == 10-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fen_s <= 0;
        end
        else if(add_fen_s)begin
            if(end_fen_s)begin
                fen_s <= 0;
            end
            else begin
                fen_s <= fen_s + 1;
            end
        end
    end

    assign add_fen_s = end_fen_g;
    assign end_fen_s = add_fen_s && fen_s == 6-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hi_g <= 0;
        end
        else if(add_shi_g)begin
            if(end_shi_g)begin
                shi_g <= 0;
            end
            else begin
                shi_g <= shi_g + 1;
            end
        end
    end

    assign add_shi_g = end_fen_s;
    assign end_shi_g = add_shi_g &&  shi_g ==x-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hi_s <= 0;
        end
        else if(add_shi_s)begin
            if(end_shi_s)begin
                shi_s <= 0;
            end
            else begin
                shi_s <= shi_s + 1;
            end
        end
    end

    assign add_shi_s = end_shi_g;
assign end_shi_s = add_shi_s && shi_s == 3-1;

always@(*)begin
        if(shi_s==2)
            x =4;
        else
            x =10;
end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上面每段计数器格式都非常相似。没错,这就是明德扬设计的技巧。我们设计的这套模板,基本上可以应用于任何场合,任何时候读者只考虑两个因素就够了,不会出现丢三落四的情况,而且每次只需要考虑一个因素,保证能做出最优的设计。
如果你还未发现这代码优秀的地方,建议你百度下数字时钟的代码,好好比一比,特别是好好想想我们的设计思路,明德扬是有方法有步骤、可以做到一次性设计对,而他们的则是想到哪写到哪,每次设计都不同的想法。每次设计都是不同的思想,水平怎么能提高!

明德扬整个培训周期,都是训练类似于这种固定、专业的思维方法,无论你遇到多复杂多前卫的项目,都能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设计。

对了,上面代码中,我们没有补充信号定义这些。其实我们认为这些信号定义纯属体力劳动,是根本就不需要学习的,所以我们就没列出来。读者有兴趣可必补充。另外加上数码管译码电路,那么一个完整的数字时钟代码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