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F4051BT

楼主:
有谁用飞利浦的HEF4051BT的片子,我想找一款类似的片子,最好是直插系列的。谢谢
附件是HEF4051BT的资料

网友A:
HEF4051B本来就是双列直插封装,你要“最好是直插系列的”干什么?直接使用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EF4051B本来就是双列直插封装,你要“最好是直插系列的”干什么?直接使用就是了。

这个系列的没有直插的,只有贴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系列的没有直插的,只有贴片的

看看参数,你用CD4051行不行?或者用CD74HC4051(电源电压范围较小,但导通电阻也较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参数,你用CD4051行不行?或者用CD74HC4051(电源电压范围较小,但导通电阻也较小)。

前面一款有直插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参数,你用CD4051行不行?或者用CD74HC4051(电源电压范围较小,但导通电阻也较小)。

我看了一下,第一款好像可以,可以买来试试,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款有直插的吗?

CD4051肯定有双列直插封装。

是否满足你的需要,看最大电源电压、导通电阻、漏电流……等等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4051肯定有双列直插封装。

是否满足你的需要,看最大电源电压、导通电阻、漏电流……等等参数。

买来试了试,貌似没有什么问题,看看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