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板子

楼主:
邮票孔还是很好焊接的。

网友A:
焊上就不好取下来了。

网友B:
焊工活做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工活做不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上就不好取下来了。

是的,

网友C:
我都没舍得焊 怕以后用到音频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没舍得焊 怕以后用到音频输出

不知道焊上了核心板再怎么和底板连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焊上了核心板再怎么和底板连接?

你说的底板是指A,B,C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底板是指A,B,C哪一个?

c,把A和C套在了一起

网友C:
你的SD卡是插在B上的吗
SD卡通过什么和A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SD卡是插在B上的吗
SD卡通过什么和A连接的?

如下,A、C通过底部接口连接,没有焊,SD卡通过SWD口和C连接。SD卡当然是是插在B上了,只有B有SD插槽,如果SD卡模块和A通过邮票孔焊接了一起,那么再怎么和C连接?感觉C的资源好像没法使用了

网友C:
A焊到B上就和C没啥关系了
你的B怎么通过SWD和C连接呢
SWD不是调试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焊到B上就和C没啥关系了
你的B怎么通过SWD和C连接呢
SWD不是调试口吗

SWD是调试口,我将A接在C上后,又通过SWD和B连接。那就是说A只能和B连接或者和C连接,不能A、B、C同时使用?

网友C:
如果A或C没有和B连接 调试器通过SWD和B连接 可是B上没有单片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A或C没有和B连接 调试器通过SWD和B连接 可是B上没有单片机啊

这就是我的问题,3个不可以同时使用,A和B一起使用,或者A和C一起使用,不过我总觉得这个SD模块有点多余

网友:
B是装电池作为便携式设备来用的
我觉得如果把音频放大器集成在B上就好了
还可以DIY个MP3或者蓝牙耳机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