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大神请指点下这个是怎么测温的,谢谢

楼主:
那位能给说明下,这个怎么用于测温,谢谢

网友A:
元件/器件上印了什么字没有?
18B20是三条腿的TO-92封装,与单片机等需要三条导线联接。但图中板子上怎么有两个?

网友: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B:
测温主要是通过热电偶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元件/器件上印了什么字没有?
18B20是三条腿的TO-92封装,与单片机等需要三条导线联接。但图中板子上怎么 ...

是出来三根导线,我测了下3根线的两两电阻,应该是串联关系,分别是1059,1059 ,2117
我给加热了下,阻值都有所上升,所以两个可能都是PT1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温主要是通过热电偶原理

是热电偶的原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两个呢,而且测量了下出来的3根导线,应该是串联的关系,不太明白这么做的道理与好处

网友C: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啊,是成品,就是搞不清为啥要这样设计用来测温的好处,所以发帖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出来三根导线,我测了下3根线的两两电阻,应该是串联关系,分别是1059,1059 ,2117
我给加热了下,阻 ...

板子上这两个东西是Pt1000的可能性很小。Pt1000这样使用未免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热电偶的原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两个呢,而且测量了下出来的3根导线,应该是串联的关系,不太明白这 ...

Pt100或者Pt1000是铂电阻,Pt是铂的元素符号。
Pt100或者Pt1000不是热电偶。
热电偶由两种不同金属构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啊,是成品,就是搞不清为啥要这样设计用来测温的好处,所以发帖求教

那么少的元件、那么简单的电路,不会测绘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件/器件上印了什么字没有?
18B20是三条腿的TO-92封装,与单片机等需要三条导线联接。但图中板子上怎么 ...

两线制温度传感器

网友:
我感觉是PT1000

网友:
热敏电阻原理。3根线类似ds18b20

网友:
18B20 只需两条脚就行了! 18B20 是单线通讯,可以通讯线取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么少的元件、那么简单的电路,不会测绘一下么?

就是我也在想,楼主也是懒。。。。。就几个原件反推原理图都出来了。。。。。。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