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光纤跳线电信级材质介绍

楼主:
SC光纤跳线电信级材质介绍
SC光纤跳线电信级材质介绍(又称光纤连接器)是指光缆两端都装上连接器插头,用来实现光路活动连接;一端装有插头则称为尾纤。[1] 光纤跳线(Optical Fiber Patch Cord/Cable)和同轴电缆相似,只是没有网状屏蔽层。中心是光传播的玻璃芯。在多模光纤中,芯的直径是50μm~65μm,大致与人的头发的粗细相当。而单模光纤芯的直径为8μm~10μm。芯外面包围着一层折射率比芯低的玻璃封套,以使光纤保持在芯内。再外面的是一层薄的塑料外套,用来保护封套。

分类:光纤跳线按传输媒介的不同可分为常见的硅基,光纤的单模、多模跳线,还有其它如以塑胶等为传输媒介的光纤跳线;按连接头结构形式可分为:FC跳线、SC跳线、ST跳线、LC跳线、MTRJ跳线、MPO跳线、MU跳线、SMA跳线、FDDI跳线、E2000跳线、DIN4跳线、D4跳线等等各种形式。比较常见的光纤跳线也可以分为FC-FC、FC-SC、FC-LC、FC-ST、SC-SC、SC-ST等。

【宁波品悦科技有限公司】品悦连接世界!信息沟通心灵!

电话:0574-63618503 传真:0574-63618793 手机:15336620995 - 15888151207

光纤跳线的分类?
答:光纤跳线按传输媒介的不同可分为常见的硅基光纤的单模、多模跳线,还有其它如以塑胶等为传输媒介的光纤跳线;按连接头结构形式可分为:FC跳线、SC跳线、ST跳线、LC跳线、MTRJ跳线、MPO跳线、MU跳线、SMA跳线、FDDI跳线、E2000跳线、DIN4跳线、D4跳线等等各种形式。比较常见的光纤跳线也可以分为FC-FC、FC-SC、FC-LC、FC-ST、SC-SC、SC-ST等。
单模光纤(Single-mode Fiber):一般光纤跳线用黄色表示,接头和保护套为蓝色;传输距离较长。
多模光纤(Multi-mode Fiber):一般光纤跳线用橙色表示,也有的用灰色表示,接头和保护套用米色或者黑色;传输距离较短。
光纤跳线使用注意
答:光纤跳线两端的光模块的收发波长必须一致,也就是说光纤的两端必须是相同波长的光模块,简单的区分方法是光模块的颜色要一致。一般的情况下,短波光模块使用多模光纤(橙色 的光纤),长波光模块使用单模光纤(黄色光纤),以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光纤在使用中不要过度弯曲和绕环,这样会增加光在传输过程的衰减。
光纤跳线使用后一定要用保护套将光纤接头保护起来,灰尘和油污会损害光纤的耦合。
如果光纤接头被弄脏了的话,可以用棉签蘸酒精清洁,否则会影响通信质量。
1、使用前必须将光纤跳线陶瓷插芯和插芯端面用酒精和脱脂棉擦拭干净。
2、使用时光纤最小弯曲半径小于30mm。
3、保护插芯和插芯端面,防止碰伤、污染,拆卸后及时带上防尘帽。
4、激光信号传送之时请勿直视光纤端面。
5、出现人为及其它不可抗因素损坏时应及时更换损坏的光纤跳线。
6、安装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厂家或经销商的工程师指导下进行安装调试。
7、光纤网络或系统出现异常情况,可采用故障排除法逐一测试。测试或排除跳线故障时可以先做通断测试,通常可以使用可见激光笔对整个光纤链路打光判断。或者进一步使用精密光纤插损回损仪,测试其各项指标,指标在合格范围内,则跳线指示正常,反之则不合格。
光纤跳线的特点
答:1.插入损耗低

2.重复性好

3.回波损耗大

4.互插性能好

5.温度稳定性好

6.抗拉性能强

光纤跳线的应用
答:光纤跳线产品广泛运用到:通信机房、光纤到户、局域网络、光纤传感器、光纤通信系统、光纤连接传输设备、国防战备等。适用于有线电视网、电信网、计算机光纤网络及光测试设备。细分下来主要应用于几个方面。

1.光纤通信系统

2.光纤接入网

3.光纤数据传输

4.光纤CATV

5.局域网(LAN)

6.测试设备

7.光纤传感器

光纤跳线与光纤尾纤区别
答:光纤跳线用来做从设备到光纤布线链路的跳接线。有较厚的保护层,一般用在光端机和终端盒之间的连接。
尾纤又叫猪尾线,只有一端有连接头,而另一端是一根光缆纤芯的断头,通过熔接与其他光缆纤芯相连,常出现在光纤终端盒内,用于连接光缆与光纤收发器(之间还用到耦合器、跳线等)。
光纤连接器是光纤与光纤之间进行可拆卸(活动)连接的器件,它是把光纤的两个端面精密对接起来,以使发射光纤输出的光能量能最大限度地耦合到接收光纤中去,并使由于其介入光链路而对系统造成的影响减到最小,这是光纤连接器的基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光纤连接器也影响了光传输系统的可靠性和各项性能。
研磨方式
“/”后面表明光纤接头截面工艺,即研磨方式。
“PC”在电信运营商的设备中应用得最为广泛,其接头截面是平的。
“SC”表示尾纤接头型号为SC接头,业界传输设备侧光接口一般用用SC接头,SC接头是工程塑料的,具有耐高温,不容易氧化优点; ODF侧光接口一般用FC接头,FC是金属接头,但ODF不会有高温问题,同时金属接头的可插拔次数比塑料要多,维护ODF尾纤比光板尾纤要多。其它常见的接头型号为:ST、DIN 、FDDI。
“PC”表示光纤接头截面工艺,PC是最普遍的。在广电和早期的CATV中应用较多的是APC型号。尾纤头采用了带倾角(8度)的端面,斜度一般看不出来,可以改善电视信号的质量,主要原因是电视信号是模拟光调制,当接头耦合面是垂直的时候,反射光沿原路径返回。由于光纤折射率分布的不均匀会再度返回耦合面,此时虽然能量很小但由于模拟信号是无法彻底消除噪声的,所以相当于在原来的清晰信号上叠加了一个带时延的微弱信号。表现在画面上就是重影。尾纤头带倾角可使反射光不沿原路径返回。一般 数字信号一般不存在此问题。
还有一种“UPC”的工艺,它的衰耗比PC要小,一般有特殊需求的设备其法兰盘一般为FC/UPC。国外厂家ODF架内部跳纤用的就是FC/UPC,提高ODF设备自身的指标。

所谓目标,真正的目标,那是必须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朝思暮想到夜有所梦,而且一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的!有目标的人是在奔跑,没目标的人只是在流浪;有目标的人感恩现实,没目标的人抱怨现实;有目标的人常常睡不着,没目标的人永远睡不醒!品悦科技自创建以来,坚持深化改革,强化企业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目前公司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配备有先进的研发、生产及检测设备,各方面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品悦科技专业生产,用心创造,你身边的通信设备专家】

品悦通科技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完善的服务,品悦公司以创新、务实的企业精神,以求新、求变、求快的发展战略,迎接光通信的美好未来。

合作伙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