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目标未建立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
为什么我的keil软件编译的时候一直显示目标未建立?点编译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main_1.c - 0 Error(s), 0 Warning(s).)
但是按F7之后就一直显示目标未建立(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de=89,目标未建立。)
而且这种情况在刚开始新建工程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是重新写一个新的c文件进去之后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者是知道怎么解决?小弟最近刚开始学单片机,遇到这个问题就gg了。
感激不尽…………

网友A:
Keil里面按下 Alt+F7,然后output选项卡,勾上HEX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里面按下 Alt+F7,然后output选项卡,勾上HEX那个选项。

hex那个选项我已经勾上了。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新建工程的时候放入一个文件的时候是可以的,可是加入第二个文件就出现了“目标未创建”这句话了。而且代码是肯定不会有错误的,代码都是在别人的视频,编译的时候也是没有错误。

网友B:
上面的提示已经告诉你了。由于有错误编译不通过所以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对了,而且本来可以正常运行的第一个文件之后也不能正常运行了。但是在删掉后面那些文件之后第一个文件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提示已经告诉你了。由于有错误编译不通过所以Target not created

我尝试放了一段很简单的代码,只有一个文件的时候打开是可以的,然后我把内容全部复制然后新建一个文件,全部粘贴过去。运行就有问题了。就是下面这一段这么简单的代码:#include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LED P3_5
void main(void)
{
LED=0;
}

然后这是build的结果
Build target '目标 1'
compiling mainn.c...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MAIN
    MODULE:  mainn.obj (MAIN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MAIN?MAINN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21
目标未创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放了一段很简单的代码,只有一个文件的时候打开是可以的,然后我把内容全部复制然后新建一个文件, ...

先把这个“Target not created  ”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个“Target not created  ”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Target not created  ”问题怎么解决才来这里求助的,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我已经把keil卸载后重装了两次了,一直都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Target not created  ”问题怎么解决才来这里求助的,请问你知道怎么解决这 ...

工程没有建立

找个Keil 如何建立工程的,如何设置,如何写第一程序的教程,跟着走一遍,看看

网友:
编译器提示标号重复定义,按照你说的猜测应该是你把两个相同内容的文件加载到了同一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