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图中两点电位为什么一直在缓慢变化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U1A和U1B是两个电压跟随器,U1C将两个电压做了减法,但是为什么我测量图中两点电位时,电压值一直在变化,不稳定呢?而且并不是在某点上下波动,而是一直上升或者是下降。
    我试过,仿真测试没有问题,但是焊接到pcb板上的时候就出现先了刚刚描述的问题。

网友A:
LM324可不能工作在3.3V下,去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24可不能工作在3.3V下,去看看器件手册。

这个我看了,我后来换成MCP6002,工作电压在1.8-5.5V之间,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看了,我后来换成MCP6002,工作电压在1.8-5.5V之间,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C1充电需要时间,另外U1C的负载应为阻性。

网友:
没看到是那两点

网友C:
“但是焊接到pcb板上的时候就出现先了刚刚描述的问题”
焊接之后多长时间开始测量?
焊接之后元件温度相当高,测量时如果各元件温度仍在变化,就可能出现因元件数值变化或者器件参数变化而产生的电压变化。
最好是焊接完毕后放置一段时间再测量。

网友:
是电压表测量的那两个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充电需要时间,另外U1C的负载应为阻性。

但是这个充电时间貌似有点长?我测量过,两个4.7K电阻之间的电位是1.6几V,一直是稳定不变的,就是R3右边电位开始波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充电需要时间,另外U1C的负载应为阻性。

另外,U1C右边的附在不能加电容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焊接到pcb板上的时候就出现先了刚刚描述的问题”
焊接之后多长时间开始测量?
焊接之后元件温度相 ...

我是放置一段时间后测量的,也还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放置一段时间后测量的,也还是有这个问题

“我是放置一段时间后测量的”
那就不大容易检查了。有可能R3或者R4断路,
详细说说输出端电压用多长时间从多少变化到多少。

网友D:
一般说这种缓慢变化多为温飘,运放的失调漂移也可能。还是要看漂移的速率以及漂移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放置一段时间后测量的”
那就不大容易检查了。有可能R3或者R4断路,
详细说说输出端电压用多长时 ...

我明天再去详细测一下,今天等了十分钟,还没有从初始值恢复到正确的计算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说这种缓慢变化多为温飘,运放的失调漂移也可能。还是要看漂移的速率以及漂移的大小。

温度导致了运放产生飘移吗?漂移很缓慢,几分钟才改变0.01V左右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充电时间貌似有点长?我测量过,两个4.7K电阻之间的电位是1.6几V,一直是稳定不变的,就是R3右边 ...

“R3右边”指哪里?不能这么说的。另外好好检查焊接、电源和器件是否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U1C右边的附在不能加电容是吗?

不是不能加,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加?这才是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3右边”指哪里?不能这么说的。另外好好检查焊接、电源和器件是否完好。

就是运放的三号脚,该点电位一直在变化,不稳定,有没有可能是运放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被击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温度导致了运放产生飘移吗?漂移很缓慢,几分钟才改变0.01V左右的数值

温度引起漂移是常见的。我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可供你参考:
用一个小螺母(2到3毫米)放在烙铁上加热后,移到要检查的器件(例如运放)上,观察被检测的电压变化,可快速检测出哪个元件对于温度变化最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引起漂移是常见的。我有一个鉴别的方法可供你参考:
用一个小螺母(2到3毫米)放在烙铁上加热后,移 ...

好的,谢谢你,我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运放的三号脚,该点电位一直在变化,不稳定,有没有可能是运放在接通电源的一瞬间被击穿了?

除非你加的电压高于运放的极限工作电压,否则别往击穿方面想。电阻分压网络在电容充电完成后还有电位变化说明焊接或电阻有问题,该节点是开路浮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