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擦除整个TM4C129芯片的flash?

楼主:
自制开发板的TM4C129芯片的调试接口在应用程序里被我禁用了,请问要怎么操作才能把flash擦除,恢复初始状态?

网友:
看看器件手册,支持IAP的话,可以用指令实现。

网友A:
你用的是Jlink吧,用Jlink驱动自带的JFlah啊。

网友B:
按住复位键,用 Jflash 或者是 LMFLASHPROGRAMER, 不过是很老的软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Jlink吧,用Jlink驱动自带的JFlah啊。

是的  可是连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住复位键,用 Jflash 或者是 LMFLASHPROGRAMER, 不过是很老的软件了。

按住复位键 JLINK灯变红了,用jflash也连接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可是连不上

是你连接的方式不对,这个连接我想网上有相关的资料的,你好好搜搜看。
我感觉应该是你不会用这个工具。。。。。

网友:
选择下 Erase Full C 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