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器编程实例

楼主: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WDTCTL= WDTPW + WDTHOLD; //设置看门狗控制寄存器,关看门狗

      /*  unsigned char j;//使用外部高频晶体振荡器
        BCSCTL1&=~XT2OFF;
        do{
          IFG1&=~OFIFG;
          for(j=0XFF;j>0;j--);
        }while((IFG1&OFIFG));
        BCSCTL2|=SELM_2; */

  //定时器A的
  TACTL = TASSEL_1 +TACLR+MC_1; //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
    // TASSEL_1选择辅助时钟ACLK,TASSEL_2选择子系统时钟SMCLK;
    // TACLR=0x0004,清除定时器A计数器

  CCR0 =32768;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初始值为32768,对于32768Hz的频率,周期相当于1s

  CCR1=16384; //占空比50%
  CCTL1=OUTMOD_3;//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增计数时相当于0到CCR1为低电平,ccr1到CCR0为高电平,
  //OUTMOD_7与之相反
  CCR2=8192; //占空比25%
  CCTL2=OUTMOD_3;//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增计数时相当于0到CCR1为低电平,ccr1到CCR0为高电平,
  //OUTMOD_7与之相反
  P1DIR |=BIT1+BIT2+BIT3; //P1.2为输出 TA1
  P1SEL |=BIT1+BIT2+BIT3;

  //定时器B的
  TBCTL = TASSEL_1 +TACLR+MC_1; //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
    // TASSEL_1选择辅助时钟ACLK,TASSEL_2选择子系统时钟SMCLK;
    // TACLR=0x0004,清除定时器A计数器
  TBCCR0 =16384;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初始值为32768,对于32768Hz的频率,周期相当于1s

  TBCCR1=8192; //占空比50%
  TBCCTL1=OUTMOD_3;//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增计数时相当于0到CCR1为低电平,ccr1到CCR0为高电平,
  //OUTMOD_7与之相反
  TBCCR2=4096; //占空比25%
  TBCCTL2=OUTMOD_3;//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增计数时相当于0到CCR1为低电平,ccr1到CCR0为高电平,
  //OUTMOD_7与之相反
  P4DIR |=BIT1+BIT2+BIT3; //P1.2为输出 TA1
  P4SEL |=BIT1+BIT2+BIT3;

  while(1) //无限次while循环
  {
     _N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