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 433MHz 发射器电路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
我想做一个433MHz的用OOK方式调制的短距离发射器。在网上找到这个电路图,却看不懂是怎么工作的。
见附图。 其中 X1是 433MHz 的 SAW (陶瓷声表面波谐振器),相当于晶振。

我猜测它的工作方式是DataIn 控制T1的工作是否在放大区。当Data是高电平时,T1工作者放大区,电路为三点式振荡器,从而对外发射433MHz信号。当DataIn为低电平时,T1进入截止区,电路不振荡。
但是我看不懂为啥 这个电路架构能够构成 三点式振荡电路。 虽然发射极连接了两个电容,C3,C4, 符合 “射同基反”的原则,但是电容式三点振荡器电路架构中的晶振X1(振荡时相当于电感) 一般来说不是应该接在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么?

图中的接法正确吗?

可否请哪位大神讲解一下吗?我在此谢谢先!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振荡电路,三极管的发射极接两个同型电抗,具体怎么振荡的,这方面的基础文章很多,可以找一下学学。
三极管基极输入调制信号,

网友:
看上去似乎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但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的结构在教程中是接在集电极和地之间的。见第二个图的接法。 不应该是在基极和地之间啊。  好奇怪。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网友:
433MHzSAW工作在串联谐振状态,三点式振荡器的电感是L1,起振后LC回路被强迫同步到SAW的频率。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电路,前面几个答案让人有点失望,尤其是那个叫人去找基础文章学学的那个回复。我最终搞清楚了情况应该是这样,希望这个图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