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线不见了,怎么回事?

楼主:
画pcb时线不见了,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个线不见了??楼主最好上个图。此外你用的什么软件进行绘制的?

网友:
不见谁了,
不见我就对了

网友:
重新加载网络表

网友:
线不见了说明你右键单击空白处了,飞线不见了说明你连接好了。

网友:
描述清楚点。也不说用的哪个画图软件,也不知道,具体的操作过程。怎么分析。这种事最好上图

网友:
另存导出低版本再从新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