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姆传感器评估套件(2)Sensor Shield的使用和软件平台搭建

楼主:
Shield板介绍
Shield板是连接传感器小板和Arduino的桥梁,前面之所以说不能直接插上就上电,是因为不同的传感器需要的配置不同,随便插上可能会烧坏硬件。
首先注意到,Shield中间有8个传感器的插座,可以分为3个区域。
绿色框内的是I2C总线接口,一共有5个。
红色框内的是GPIO接口,只有1个。
蓝色框内的是模拟接口,一共有2个。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左下角紫色框内的电压选择跳线J15,一共有3个选择:1.8V/3V/5V。
不同传感器的接口和电压在套件里的说明书上有对应列出:
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具体每一个传感器的连接方式,会具体说明。
软件平台
因为用的硬件就是常见的Arduino Uno,所以使用标准的Arduino开发IDE即可。
下载地址:
https://www.arduino.cc/en/Main/Software
按软件提示安装好。

从第三方下载的库是zip格式的,可以按下图的方式添加。
项目----加载库----添加一个.ZIP库…
注意ROHM提供了全部传感器的库,下载地址:
http://www.rohm.com.cn/web/china/sensor-shield-support

Arduino IDE的使用非常简单
首先通过USB将Arduino板子连接到计算机,安装好驱动(安装过Arduino IDE后一般会自动安装)。
打开一个示例程序,在工具菜单中,确认“开发板”和“端口”选择正确。
然后点击下图的1号按钮,编译程序,点击2号按钮上传程序的板子,稍等片刻,程序就会在目标板运行。

修改程序后,一般只要重新点击2号按钮就可以了,软件会自动重新编译程序。如果遇到编译不通过的问题,在底部查看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修改好后再编译。

网友:
汇总贴在此:
罗姆传感器评估套件测评——by x1816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514&fromuid=536508

网友: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