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凭手机号就能查你的任何信息,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

楼主:
新闻曝光说,只要提供手机号码,就能把你的身份、财产等个人信息查个底儿掉?自打过年这一段时间,每周都能接到几个骚扰电话,什么卖保险的、买房子的、卖车的。
大家说说你平时都是怎么保护自己隐私的,例如手机号。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屏蔽骚扰电话吗?

网友:
打电话上来就问你是谁谁谁吗?以为自己犯事了呢

网友:
手机号都实名制了。可以查到身份证号,再查别的。有同事把铃声设成拒绝骚扰的那种。但也会接到骚扰。从技术上,实现应该没有问题,被标记过的骚扰电话,打过来,手机进行识别,发现是骚扰,自动挂断。

网友:
都是正规部门出卖了我们的信息

网友A:
我怕的不是泄漏我的信息,而是通过我的信息找到了我家人的信息,我个人觉得我都能分辨出骗子和正常,甚至忍受一些不爽的骚扰电话,但是我担心的是家人的信息安全,你懂的

网友:
目前只能让他不再骚扰自己第二次,(第一次就加入黑名单)。如果是很私人的号码,完全可以采用白名单(我的小孩的手机就启用了白名单)。另外就是合理使用通配符的黑名单(也就是指定前几位是什么号码的都列入黑名单,针对诈骗集团,它们的号码至少是前4位相同吧,会误杀前4位相同的正常号码,评估一下你是否能接受再决定是否启用。)

网友:
技术上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想彻底解决只能靠法制。技术上只能用白名单、黑名单的办法,但前者会漏掉某些应接的电话,后者则不可能完全堵住骚扰电话。另外,不管是白名单还是黑名单,都需要手工添加,很麻烦,你会坚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怕的不是泄漏我的信息,而是通过我的信息找到了我家人的信息,我个人觉得我都能分辨出骗子和正常,甚至忍 ...

同样担心家里老人上当受骗

网友:
这就是实名制的目的,就象身份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