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电源,麻烦版主和各位前辈帮分析下现象,谢谢

楼主:
各位鸡年大吉。我最近想玩一下RCC电源。发现有两种RCC的基本拓扑,一种是需要启动电阻的,另外一种则不需要启动电阻,直接将反馈绕组接电源然后串电阻和二极管接到基极。我先从后者开始入手。现在发现现象如下(主要是起振问题):
(1)当Vdcin比较低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但是不起振
(2)只有当Vdcin达到一定值的时候,电路才起振
(3)基极上串的电阻同样会影响电路的起振与否
————————————————————————————————————————
我自己来分析了下,对问题(1)(2)
不起振但三极管导通,三极管的导通因为集电极正偏,基极通过反馈绕组和正向串联的二极管+电阻连接到电源,相当于也提供了偏置电压(所以这种拓扑可以不需要上拉至电源正的启动电阻),就导通了。不起振的话,估计是反馈绕组“没起到该起的作用”。在这样的拓扑上,三极管关断关键是看那个基极二极管,二极管没有反向截止,所以电路不起振。
(3)这个基极电阻主要控制基极电流使用,电阻太大了,基极电流很小很小,导致集电极电流也很小,微小的集电极电流变化在变压器磁芯造成的磁通变化不足以激活正反馈谐振这个过程。
————————————————————————————————————————
请各位前辈来批评指正一下我上述的问题与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A:
1、“不足以激活正反馈谐振这个过程”
此电路中没有“谐振”。

2、此电路起振是由于三极管基极通过反馈绕组、电阻R和二极管得到基极电流,三极管开始导通,而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流过变压器初级,将使反馈绕组两端产生一个电压,其方向是使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于是集电极电流更大,……形成正反馈。三极管饱和或者变压器铁芯饱和都将使反馈绕组两端电压减小,基极电流减小,集电极电流减小,形成正反馈而使三极管截止。

3、电源电压Vdcin比较小的时候,三极管导通使得变压器初级得到电压,经反馈绕组,三极管基极电压增加。但若基极电流增加-.集电极电流增加->基极电流增加这个环路增益小于1,则会产生“三极管导通,但是不起振”。基极上串联的电阻同样影响环路增益,太大了同样会不起振。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 一次侧电路跟我念初中时制作的电警棍电路完全相同(二次侧少了个高压硅堆和储能电容), 当时用的是黑白电视机行管2DD15D, TO-3金属封装. 二次侧无二极管, 带载会影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不足以激活正反馈谐振这个过程”
此电路中没有“谐振”。

2、此电路起振是由于三极管基极通过反馈 ...

非常感谢,貌似关于RCC电路详细的定量分析不太多,这电路现在感觉很少人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 一次侧电路跟我念初中时制作的电警棍电路完全相同(二次侧少了个高压硅堆和储能电容), 当时用 ...

大神初中就开始玩电路了。这么早就起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路, 一次侧电路跟我念初中时制作的电警棍电路完全相同(二次侧少了个高压硅堆和储能电容), 当时用 ...

我是家里的煤气炉点火的坏了,我想自己做一个。之前的方案是:stm8单片机+irf+ir2101+一个变压器。后来发现,成本好高啊,就用这个RCC咯,但RCC又不怎么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貌似关于RCC电路详细的定量分析不太多,这电路现在感觉很少人用了。

RCC确实很少有人再用了。集成电路价格越来越低,性能越来越强,何必为省一点点成本再用R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初中就开始玩电路了。这么早就起步了

初中算什么? chunyang十岁就装收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家里的煤气炉点火的坏了,我想自己做一个。之前的方案是:stm8单片机+irf+ir2101+一个变压器。后来发 ...

折腾点小案子, 同样的精力可以买好多个煤气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C确实很少有人再用了。集成电路价格越来越低,性能越来越强,何必为省一点点成本再用RCC?

十几年前, 日本人死抱着RCC不放, 大到家电, 小到打印机, 全都是RCC, 他们认为RCC无所不能, 结果日本半导体行业基本放弃了电源芯片的研发, 现在电源芯片基本是欧美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