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价远距离的无线视频传输解决方案?

楼主:
目前在谈一个远距离的无线视频传输的案子,大概要保证300米左右的稳定传输,需要全向,wifi不够远,目前找到的解决方案比较贵,要好几百的成本,是否有什么成本低一点的解决方案(100以内)?

网友:
如果要合法,那么用WIFI+中继AP最简单。直接传,2.4G的模拟信道最便宜,但满足距离要求则发射功率必然要违法超标才行。所以,想合法则必然不便宜,想便宜则只能违法。

网友:
加中继使用上有点麻烦,300米的发射功率未必超标,有些2.4G是走私有协议的,距离要比wifi远,功率也在标准之内,就是找到的芯片方案报价太高,做出的产品终端客户是没法接受的,找到高性价比的传输方案确实是个麻烦的事情.

网友:
有意思这个,我了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