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送十进制数字并在数码管上显示

楼主:
怎么写呢 我写出来显示是乱的

网友:
用文本模式

网友:
你先看看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对不对。然后在转换成数码显示的格式。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显示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1就是显示1;第二,你发送的是不是正确的,是1,是不是发的就是1,最后,就是看你的格式对不对,数码管看是几位数码管,段位分别是什么,一一对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