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定时问题

楼主:
有注释的那两行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include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TA0R = 0x3FFF;                            // Valid opcode:有效的操作码    (for "jmp $")

  while(1)
  {
    P1OUT ^= 0x01;

    for(i = 50000; i > 0; i--);

    ((void (*)())0x350)();                  // Invalid fetch ("call #0350h")

                         /* 0x350 is address of TA0R register and is within the module register memory
                         address range (0x0100 --0x0FEF) */
  }
}

网友:
这是哪里来的代码,第二处注释对应的函数调用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么。楼主贴出的代码不全,目前看来,那两个注释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从注释来看,第一条定义了一条二级制指令放在了定时器的寄存器里面
第二条是跳转到定时器寄存器去执行,而这条指令是jmp $,也就是到这里就死循环了。
第二条用的是强制类型转换,把一个地址强制转换为函数去调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注释来看,第一条定义了一条二级制指令放在了定时器的寄存器里面
第二条是跳转到定时器寄存器去执行,而 ...

第一条注释的地方对应的代码对不上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注释的地方对应的代码对不上号吧?

对得上

网友:
TA0R = 0x3FFF;                            // Valid opcode:有效的操作码    (for "jmp $")
不太明白这怎么能对得上,能给详细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