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94开发板上电烧录后程序没有跑起来

楼主:
烧写程序后发现程序没有在运行,不能控制GPIO口高低电平,测得有些引脚只有2V
请问BOOT0和BOOT1怎么设置,什么原因导致程序没有运行用的是ULINK2连接JTAG

烧写后显示程序在运行

烧写后显示程序在运行

一些设置

一些设置

一些设置

一些设置

一些设置

一些设置

网友:
仿真能全速跑吗?
烧写没跑起来是什么情况?如果仿真能跑,而烧写后不能跑的话,需要看看BOOT0和BOOT1设置,以及你的启动文件.s

网友:
LPC2294 boot

LPC2294 boot

网友:
好好仿真一下再说,看看系统空间的分配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