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多余的引脚你会怎么用?

楼主:
在实际使用中,门电路通常总会遇到多余引脚而不用的事,

总结它的接法(以二输入门为例),不外乎有三种,见下图。其中,接电源或地属于同一种情况。

这三种接是有差别的。你认为哪一种接法最好呢?

       --------------  给这三种接法排排序。

网友:
不用的门还是门上不用的引脚???    不用的门的话把输入短路接地输出浮置。。。门上不用的引脚直接浮置或者按照使用需求拉高或者拉低。

网友:
通常74HC系列的与门或与非门电路的多余输入端接高电平

网友:
对CMOS工艺的门电路芯片,输入端接电源正或者接地,芯片消耗的电流是一样的。但对双极型工艺芯片,输入端接电源或者接地,电源消耗不一样,接地消耗的电流大一些。

网友:
两个输入端并联加重了前级的负载,即使是CMOS也有输入电容加倍的问题,所以最好不用。

网友:
输入开路对于TTL可以接受,对于CMOS则容易受到干扰而基本不能用。

网友:
像这种门电路芯片现在都很不常见了.

网友:
通常与非门接电源,或非门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