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设计中PCB铜箔厚度、走线宽度、电流的关系

楼主:
在PCB设计加工中,常用OZ(盎司)作为铜皮厚度的单位,1OZ铜厚的定义为1平方英寸面积内铜箔的重量为1盎,对应的物理厚度为35um。

不同厚度不同宽度的铜箔的载流量见下表:
铜皮厚度70um       铜皮厚度50um        铜皮厚度35um
铜皮t=10                铜皮t=10                铜皮t=10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电流A   宽度mm
6.00    2.50              5.10    2.50              4.50    2.50
5.10    2.00              4.30    2.00              4.00    2.00
4.20    1.50              3.50    1.50              3.20    1.50
3.60    1.20              3.00    1.20              2.70    1.20
3.20    1.00              2.60    1.00              2.30    1.00
2.80    0.80              2.40    0.80              2.00    0.80
2.30    0.60              1.90    0.60              1.60    0.60
2.00    0.50              1.70    0.50              1.35    0.50
1.70    0.40              1.35    0.40              1.10    0.40
1.30    0.30              1.10    0.30              0.80    0.30
0.90    0.20              0.70    0.20              0.55    0.20
0.70    0.15              0.50    0.15              0.20    0.15

注:用铜皮作导线通过大电流时铜箔宽度的载流量应参考表中的数值降额50%去选择考虑!
由于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应考虑铜箔的载流量问题。 仍以典型的0.03mm厚度的为例,如果将铜箔作为宽为W(mm),长度为L(mm)的条状导线,其电阻为0.0005*L/W 欧姆。另外,铜箔的载流量还与印刷电路板上安装的元件种类、数量以及散热条件有关。在考虑到安全的情况下,一般可按经验公式0.15*W(A)来计算铜箔的载流量。

PCB电路板铜皮宽度和所流过电流量大小的计算方法:
一般PCB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线条宽度为1mm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面积为0.035平方毫米,通常取电流密度30A/平方毫米,所以,每毫米线宽可以流过1A电流。

IPC275-A的标准上有计算公式,同温升、铜箔厚度、A有关
I = 0.0150(DT 0.5453)(A 0.7349) for IPC-D-275 Internal Traces
I = 0.0647(DT 0.4281)(A 0.6732) for IPC-D-275 External Traces

网友:
1OZ=0.035mm
由于敷铜板铜箔厚度有限,在需要流过较大电流的条状铜箔中,应考虑铜箔的载流量问题。
知识点

网友:
“1OZ铜厚的定义为1平方英寸面积内铜箔的重量为1盎”
1英寸是25.4毫米,1平方英寸不到火柴盒那么大。

网友:
1OZ铜厚的定义为1平方英尺面积内铜箔的重量为1盎司

网友:
众一电路科技PCB快板厂24小时交货
2L板最快打样12小时,pcb小批量最快48小时。
4L板最快打样48小时,pcb小批量最快72小时。
6L板最快打样72小时,pcb小批量最快4-5天。
小批量48小时加急。
最小0.2mm孔,3/3mil的线,免油墨费/测试费/v割费
财富热线:18126038481 QQ3438698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