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反馈放大电路失真了怎么办

楼主:
应该放大1000倍的,但是实际只放大了20倍,第8个结点这是第二级放大电压测量的地方吧,,?第二级电压波形失真了。。。该怎么加电阻或电容?还是怎么做?最好套路下我解决的思路谢谢!有没有基础资料推荐下啊基础好弱。。。电路好难

第8个结点这是第二级放大电压测量的地方吧,,?

第8个结点这是第二级放大电压测量的地方吧,,?

网友:
“应该放大1000倍的,但是实际只放大了20倍”
你怎么看出来只放大了20倍的?
50mV*20=1000mV=1V。如果放大20倍,示波器上应该看到1V有效值正弦波形,即峰值1.4V正弦波形。可实际上示波器看到的是峰值接近15V的截头正弦(上升沿明显成折线)。

网友A:
50mV有效值正弦波,放大100倍,已经是此正负电源和运放无法承受的了。你看看你放大了多少倍?仅第二级就是100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V有效值正弦波,放大100倍,已经是此正负电源和运放无法承受的了。你看看你放大了多少倍?仅第二级就是1 ...

示波器看出来的,放大了200倍说错了,和理论值不符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出来的,放大了200倍说错了,和理论值不符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放大了200倍说错了”
第一级大约是10倍,第二级是100倍,总共是1000倍。你的“放大了200倍”是从哪里来的?
50mV有效值的1000倍是50V有效值,你的电源电压是15V,怎么可能输出5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看出来的,放大了200倍说错了,和理论值不符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和理论值不符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和理论值完全相符,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理论值不符不知道哪出了问题”
和理论值完全相符,什么问题也没有。

70mv变成70v,这是不是1000倍?
看峰值,我实际仿真结果70mv对应14v而且波形失真了,这不是200倍?
你说和理论值完全符合,那你可以教下我怎么看出1000倍吗

ppt上得示波器图结果

ppt上得示波器图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mv变成70v,这是不是1000倍?
看峰值,我实际仿真结果70mv对应14v而且波形失真了,这不是200倍?
你 ...

“你说和理论值完全符合,那你可以教下我怎么看出1000倍吗”
把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减小到5mV峰值,看看输出波形,然后一点点增加输入信号幅度(每次增加1mV,或者说步长1mV),再看看输出波形,直到输入信号恢复你原来数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mv变成70v,这是不是1000倍?
看峰值,我实际仿真结果70mv对应14v而且波形失真了,这不是200倍?
你 ...

“ppt上得示波器图结果”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本教材,这本书真是误人子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和理论值完全符合,那你可以教下我怎么看出1000倍吗”
把输入信号幅度减小,减小到5mV峰值,看看 ...

把输入信号幅度减小
怎么减小,不会谢谢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t上得示波器图结果”

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一本教材,这本书真是误人子弟啊。

http://wenku.baidu.com/view/04ff348e0242a8956aece44f.html百度文库上的仿真实例
完全仿造还是出问题了,第二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信号幅度减小
怎么减小,不会谢谢请教下

首帖是仿真图,信号源为50mVrms/1kHz,信号源是随你设置的,幅度和频率甚至初相都可以设置。通常是鼠标双击该元件(由你所使用的仿真软件决定,也可能是用鼠标右键),弹出窗口,然后你就可以修改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是仿真图,信号源为50mVrms/1kHz,信号源是随你设置的,幅度和频率甚至初相都可以设置。通常是鼠标双 ...

幅度还是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04ff348e0242a8956aece44f.html百度文库上的仿真实例
完全仿造还是出问题 ...

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各种信息非常非常多,但这些信息有真有假。
如何辨别这些信息的真假,那可需要能力,尤其是对半真半假的分辨出哪些为真哪些为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幅度还是没看到。。

“幅度还是没看到。。”
第一行“电压”就是。50mV修改成5mV。不过这是有效值,峰值要另外计算。

网友:
唉!
那个电压(RMS)不就是信号幅度吗!如果连这个都不清楚,真不知道你的老师是哪个星球来的了。

网友B:
谢谢了,的确不能超过15v放大的,改了之后正好1000倍!
基础太差了,还有个问题,5mv信号源为什么示波器测出的峰值有7mv呢
百度说是示波器没校准,可是我用瞬态分析也是7mv,这是误差吗。不懂请教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的确不能超过15v放大的,改了之后正好1000倍!
基础太差了,还有个问题,5mv信号源为什么示波器测 ...

“百度说是示波器没校准”
这就需要你自己去辨识这个说法是否真实了。

5mV是有效值,5mV有效值信号的峰值是7.07mV。
对正弦波,峰值是有效值的1.414倍(注意不是正弦就没有这个倍数关系,是另外的倍数关系)。

网友C:
百度如果有思维, 那也快倒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如果有思维, 那也快倒塌了

谢谢。。

网友:
楼主了解一下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如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