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
如何制作一个电路,能将单片机输出的5 V电压转变成12V,且电流能达到0.4A,请有心人能回复一下,本人是一个新手,在做一个驱动电路!

网友:
请知道的人指点

网友:
“如何制作一个电路,能将单片机输出的5 V电压转变成12V,且电流能达到0.4A”
这个东西。叫放大器,不过未必工作于线性放大。
楼主没有说清楚:单片机并非总是输出5V,也有输出为零的时候。如果单片机输出为零,需要如何处理?

网友A:
如果是将5V逻辑转换成12V逻辑,那么用晶体管/MOS管、光耦等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将5V逻辑转换成12V逻辑,那么用晶体管/MOS管、光耦等都可以。

能给出电路图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出电路图吗?谢谢了

用晶体管的话,最简单的共射极电路,MOS管类似,光耦看器件手册。如果不会,赶紧看教材去。

网友C:
你还可以单片机引脚先通过一个门电路,增强输出电流,再经过一个功率比较大的三极管,根据的你需求,选个合适的型号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可以单片机引脚先通过一个门电路,增强输出电流,再经过一个功率比较大的三极管,根据的你需求,选个合 ...

哎!
大一的新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
大一的新生·不懂!

才大一,好好利于时间,和资源学习,就懂了。这就是个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NPN的。

网友:
能不能有具体电路,再讲一下各部分器件的具体作用!我是大一的不太懂,要是有有空的请帮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光耦相对简单,一边进一边出

网友:
继电器,控制端5V,输出端12V

网友:
使用三极管 mos管或者继电器都可以的,这些可以具体的看模电书关于晶体管的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