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错误

楼主:
  1. #include<dirent.h>

  2. #include<stdio.h>

  3. #include<string.h>

  4. #define SE_SUCCESS  0

  5. #define SE_ERROR   -1

  6. #define CLRF "\r\n"

  7. #define MAXLEN 10240    //读取的文件最大字节数

  8. unsigned char  g_NewVersion[10];       //版本号

static char  read_config(char * pParam, char * pValue, char * pFileName);

static char* ReadVersion(char *dest);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buf;
   ReadVersion(buf);

}

//寻找进程所属文件位置,并输出版本号

char* ReadVersion(char *dest)

{

    DIR *dir;

        int i=0;

        int pos=0;

    struct dirent *ptr;

    FILE *fp;

    char filepath[50];//大小随意,能装下cmdline文件的路径即可

    char filetext[50];//大小随意,能装下要识别的命令行文本即可

        char version[10]; //进程的版本号

        char *pVersion;

        char *ProcessName;

        char *s;

    dir = opendir("/proc"); //打开系统所有进程ID所在路径
  //  printf("%s",dir->d_name);

    if (NULL != dir)

    {

        while ((ptr = readdir(dir)) != NULL) //循环读取路径下的每一个文件/文件夹

        {

                //        i++;
         //   printf("%s \n",ptr->d_name);

            //如果读取到的是"."或者".."则跳过,读取到的不是文件夹名字也跳过

            if ((strcmp(ptr->d_name, ".") == 0) || (strcmp(ptr->d_name, "..") == 0)) continue;

       //     if (DT_DIR != ptr->d_type) continue;

              if(!isdigit(ptr->d_name)) continue;

            sprintf(filepath, "/proc/%s/status", ptr->d_name);//生成要读取的版本配置文件的路径
             printf("%s \n",filepath);

  //          fp = fopen(filepath, "r");//打开文件

                        i++;

                //        Version = read_version(("CUR_VERSION", pVersion, g_tInfo.VerName ));   //读取版本文件

                        if ( read_config("Process_VERSION", pVersion, filepath) == -1 )          //返回的是版本号

                              {

                                    printf("read Process_VERSION error \n");

                                //    return -1;

                              }

                        else  {

                                     strcpy(version, pVersion);

                                 //   version = read_config("Process_VERSION", pVersion, filepath);

                        //                return  version;

                              }

                        if ( read_config("Name", pVersion, filepath) == -1)

                        {

                             printf("read Name error \n");

                                //  return -1;

                        }

                        else  {

                                    strcpy(ProcessName, pVersion);

                        //                ProcessName = read_config("Name", pVersion, filepath);

                        //                return  version;

                              }

                        sprintf(s, "%s%s",ProcessName,version);

                //        strcpy(temp,s);

        //                dest[pos++] = s;

                        return dest;

/*          if (NULL != fp)

            {

                fread(filetext, 1, 50, fp);//读取文件

                filetext[49] = '\0';//给读出的内容加上字符串结束符

                //如果文件内容满足要求则打印路径的名字(即进程的PID)

                if (filetext == strstr(filetext, "status.ini"))     //若读取内容是版本文件

                                        printf("PID:  %s\n", ptr->d_name);

*/

//                fclose(fp);

//           }

        }

        closedir(dir);//关闭路径

    }

}

//读取文件

char read_config(char * pParam,

                                char * pValue,

                                char * pFileName)

{

        FILE *fp;

        int accLen=0,bytes_read;

        char buffer[10240]="\0";

        char tmpValue[128]="\0";

        char* match;

        fp = fopen(pFileName,"r");

        if (fp <= 0)

        {

                printf("%s\n","Read config File Fail......");

                return SE_ERROR;

        }

        bytes_read = fread(buffer, 1, sizeof(buffer),fp);

        fclose(fp);

        if (bytes_read == 0 || bytes_read == sizeof(buffer))    //可能存在问题

        {

                return SE_ERROR;

        }

        buffer[bytes_read] = '\0';

        match =(char *) strstr(buffer, pParam);

        if (match == NULL)

        {

                return SE_ERROR;

        }

        match =(char *) strchr(match, ':');

        if (match == NULL)

        {

                return SE_ERROR;

        }

        accLen = strcspn(match+1,CLRF);

        if(accLen>0)

        {

                strncpy(tmpValue,match+1,accLen);

                strcpy(pValue, tmpValue);

        //        return  accLen;

        }

        return SE_SUCCESS;
}

编译后,出现‘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的问题

网友:
首先,这个Segmentation fault不是编译出的错误吧?这个应该是运行时程序跑飞了报出的错吧。看你的log显示,core文件已经生成。用gdb调试一下很快就能定位出问题了。如果不会,网上有很多教程的,很好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