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模电感上的地

楼主:
现在选用了一款共模电感ICMEF212P900MFR,共有6只引脚,1234数据,56地,求助问一下56地脚是直接连接到板子上的地就可以么?

网友:
该地为保护地,如果有屏蔽,同时也是屏蔽层的接地端。接入系统地时需要注意低的回路阻抗,最好布置在地覆铜层上。

网友:
注意这两支引脚与另四支引脚之间均接有双向稳压管,这是为了避免另四支引脚上出现过高电压而设置的。该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标注稳压值。如果该稳压值适合你的需要,那么5和6引脚应该接地。如果该稳压值并不符合你的需要,应该另选共模电感,或者5和6引脚悬空(此时各稳压管相当于弃置不用)。

网友:
感谢以上两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