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变速箱软件开发工程师了解吗?

楼主:
找工作一路磕磕绊绊,最后找到了一份变速箱软件开发工程师的工作。但是对这方面了解不是很多,请问哪位前辈对这方面比较了解,能否指点一二。
1、变速箱软件主要是做什么的?我听说是做单片机上的编程,不带系统,甚至代码可以通过MATLAB自动生成,这是真的吗?这个职位的主要难点是什么?
2、还有一个多月才会入职,我想做点准备,接下来我应该主要学点什么呢?
我之前主要做的是MSP430单片机的编程,了解嵌入式C语言方面的知识。后面又自学了点Linux的应用和驱动方面的知识,但是不是很多。我对嵌入式软件非常感兴趣。

网友A:
变速箱的设计要求很高,引入MCU可能是在控制和工况监视两个方面,具体不大清楚,这个只能以具体的职位而定。可以肯定的是,变速箱对可靠性要求极高,软件方面应该讲究高鲁棒性和高运行效率,与常规带操作系统的嵌入式开发思路不同。建议不妨加强一下代码优化方面的准备,也许学学汇编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的设计要求很高,引入MCU可能是在控制和工况监视两个方面,具体不大清楚,这个只能以具体的职位而定 ...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速箱的设计要求很高,引入MCU可能是在控制和工况监视两个方面,具体不大清楚,这个只能以具体的职位而定 ...

chunyang厉害,第一次知道了 高鲁棒性 这么一说法。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