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nergia开发板管理器中遇见的问题

楼主:
本人新手,电脑win7系统,64位,下载energia调试cc3200,安装包下载完成,驱动下载完成,软件能正常打开,但在开发板管理器中下载cc3200部分的时候进度极慢,还总是出错,导致无法下载完成,如下图
还有就是驱动虽然下载完成
点64位的那个进行安装
显示安装完成,但用驱动精灵扫描显示不出来,同学和我说安装驱动很重要,但自己并不是很懂
希望有前辈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国内访问亚马逊的服务器一直非常慢。看看能不能用其他工具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访问亚马逊的服务器一直非常慢。看看能不能用其他工具下载

是这样,我的朋友说他下的非常快,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我的电脑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我的朋友说他下的非常快,所以我就想是不是我的电脑的问题

他的网络不同吧,我这里也是非常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的网络不同吧,我这里也是非常慢的。

。。。。就是说只要它的进度条能动,就是能下载下来的,就是及其慢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只要它的进度条能动,就是能下载下来的,就是及其慢而已?

如果网络情况好,速度还是很快,但是一般情况都很慢,可能是做了连接限制。有的软件可以通过P2P方式下载,可能会快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网络情况好,速度还是很快,但是一般情况都很慢,可能是做了连接限制。有的软件可以通过P2P方式下载 ...

我今天把电脑连到了同学手机的网试了一下,速度很快,已经下载下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