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理图里面是6个引脚的,但是datasheet里面是5个引脚的,这个怎么画啊

楼主:
我还有几个元件都是多一个PAD这个引脚

网友A:
只是标了5个,人家有6个你看不到吗,而且你要是好好看datasheet的话,应该会了解到散热引脚应该连接到哪儿。

网友B:
datasheet确实要好好看看
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标了5个,人家有6个你看不到吗,而且你要是好好看datasheet的话,应该会了解到散热引脚应该连接到哪儿 ...

PAD引脚就是散热引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确实要好好看看
截图

英文水平比较低,然后又是初学者,不怎么会看datasheet。。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C:
怎么能从你的原理图去质疑datasheet呢,看来原理图不是你自己的

网友D:
2楼3楼兄弟说的对,你要认真的看看datasheet和加强电子智识。

网友E:
PAD,这个符号,很常用,你见的芯片多了,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散热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PAD,这个符号,很常用,你见的芯片多了,就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散热焊盘

懂了,我刚接触这个,所以知道的比较少。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从你的原理图去质疑datasheet呢,看来原理图不是你自己的

我没有质疑啊。原理是别人发给我的啊。然后我自己画封装,画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3楼兄弟说的对,你要认真的看看datasheet和加强电子智识。

的确,刚刚自学这个。所以还得多多学习。当然也谢谢其他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