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语句当中为什么不能写小数点?

楼主:
S=time*1.7/100  这是超声波测距程序中的求距离语句,可是在我的程序中写上小数点编译时就报错有语法错误,不知为什么?
另外还见到有求距离的语句:S=time*2/100-3 (3是盲区),不知该用哪一个?3 是盲区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乘以17处以1000不行吗?浮点转换为整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以17处以1000不行吗?浮点转换为整数

问题解决了,是我粗心,把语句后面的分号搞错了,还一直发现不了。谢谢你是必须的!关于第二个语句你能有什么帮助吗?

网友:
第二个语句括号应该是注释,把他改成注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