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解答下,不胜感激!

楼主:
1,R32.R33.R34和C24.C25起到什么作用,2,还有后面R94.C41和R42工作原理?

网友A:
不像是正规设计出的电路。
PWM-CTR估计是脉冲宽度调制,经Q11后二阶低通(R32R33C24C25),时间常数1ms,那还有PWM么?
U2A和MOS管施加了双重的负反馈,莫非MOS管线性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正规设计出的电路。
PWM-CTR估计是脉冲宽度调制,经Q11后二阶低通(R32R33C24C25),时间常数1ms,那还 ...

是的,这是鼓风机调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是鼓风机调速电路。

看来,此电路是不怕费电、不怕管子发热。
你的问题:R32R33C24C25是二阶低通滤波器,R94C41从MOS漏极提供负反馈到MOS门极(C41隔直流)。
运放输出端串接R42,因为并联反馈对电压源是施加不上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此电路和÷是不怕费电、不怕管子发热。
你的问题:R32R33C24C25是二阶低通滤波器,R94C41从MOS漏 ...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费电和发热,初学者不懂

网友:
R32 R33 C24 C25滤波
R94 C41是反馈
感觉U3A是比较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电路怎么费电和发热,初学者不懂

此电路明显控制的是一个电动机M的转速,是PWM波(可能是单片机之类产生的),经二阶低通滤波后得到一个直流电压,然后此直流电压再经运放U3A和MOS管控制电动机M中电流大小,以调整电动机转速。
电源供出的电压,一部分降在电动机上,另一部分降在MOS管上,所以MOS管会发热。
如果用MOS当作开关,使电动机开一下关一下再开一下关一下……这叫开关控制,电动机转速由开/关时间之比控制。这样控制,MOS管发热会少很多。而且这样开关控制,可以直接由(单片机产生)的PWM控制MOS管,那片运放以及二阶低通等等都可以省去。

网友C:
这种电路,是使用PWM模块实现DAC功能的。

PWM的脉冲宽度,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所以,后面必加滤波器,楼主问的那几个RC,就是实现滤波的。

顺便说一下,楼主的电路,看其参数设计,它很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是使用PWM模块实现DAC功能的。

PWM的脉冲宽度,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所以,后面必加滤波器, ...

后面R94,C41,R42的功能是?

网友C:
大功率调速不能这样的。不能使用线性调速,如4楼所说:不怕费电。

好的办法是,直接使用PWM来调整。这样的话,楼主加了中间的那一部分后,多了一部分零件不说,还使性能 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调速不能这样的。不能使用线性调速,如4楼所说:不怕费电。

好的办法是,直接使用PWM来调整。这样 ...

您说的对,但客户会选择这样的,这样的电路对于调速模块电路稍微简单些

网友:
長知識了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