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已上传)此电路中的白色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
如题,下图电路中的白色元器件是什么?电路基本原理为射频头(此接口为输入)进来过了个隔直电容,然后过了个白色器件,后端接的是个射频开关。希望大家给提示下,最好有厂家型号。谢谢!

网友:
图片不能上传啊??!!

网友A:
没有看见图片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图片在哪里?

换了个浏览器,可以上传图片了。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谢谢,换了个浏览器可以上传了。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放大器电子元件,应该和三极管性质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放大器电子元件,应该和三极管性质差不多

但是看电路管脚,左右两侧为地,上下为信号通路,没有电源提供能量啊?

网友:
四个引脚?
不知道何物,
先顶顶

网友:
这个的行话叫十字架放大器,射频电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