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编译CCS3.3的程序出错了

楼主:
编译的时候程序出错,找不到库文件。然后手动添加,但是添加上去的lib文件夹是空的。用3.3编译就不会有问题,请问各位大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只添加个文件夹不好使呀,看看文件在3.3中什么位置,直接从3.3中复制一下到你工程下。再不行就得找找源码,直接把源码添加了工程下也行。